HIMODEL 20A大电流UBEC 有没有人用过

楼主(2013-10-12):
准备上RJX500 舵机准备用RJX的高压舵机 看到网上的大电流UBEC有几种。HiModel 6-50V 20A大电流开关式BEC /SBEC 这种才80元。有没有人用过,出来说一下。

网友(2013-12-15):
表示用过半年,还没出过问题,只是国产难免有点慌。不过himodel跟好盈关系密切,应该不会差亮点是所谓的SBEC,效率会高,不过他的散热片超大的

网友:
我去!!! 我当时怎么没找到这货,因为ubec的问题 炸了将近700多啊(ubec空中短路,带着陀螺仪接收机一起挂了,然后失控坠地损失大桨三轴尾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