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航线劈风声好爽哦!新灰机评测与试飞(以更新缺点)

楼主(2013-10-12):
今早7点多就起床去飞灰机咯!用借朋友强哥的小灰机练习昨晚练了一小时的倒飞航线,为什么要用小灰机呢???想想啊!
  就是耐炸嘛!!!我左炸、右炸、上炸、下炸~~  哈、强哥别怪我哦

说回正事、第一次飞这个小鸡就觉得不错,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飞机要油门大约60%才能够起飞?也有可能是让新手倒飞时
更方便的控制油门?不知道对不对别喷我!!!
  由于今天有点风飞起来会有点金鱼尾,不过这个是小鸡的通病!就不给予评论了 呵呵~~~  正飞航线总体不错!控制起来也挺细腻的
; 倒飞跟450没什么区别、一推就能够翻了毫不迟钝! 试试刚练的倒飞航线那个爽啊;劈风声有木有?有!超爽!!虽然小声但好兴奋也由于是第一次倒飞航线嘛、难免会高兴的。再试侧摆跟彩虹还不错就是距离拉得有点远...... 不过强磁电机就这鸟样没办法~可以无刷就更好了! 飞机没风状态能够脱控5秒以上哦!有魔友见证!!!

总结一句这个飞机挺好的、直线舵机 耐摔不像华科尔的小灰机易坏。新手用来练习是不错的选择!

说说飞机的优点吧!别问我只说优点因为我还没见它出过不好的状态!!!!!有的再上。

、文笔不好、打字不容易;看帖的都顶顶吧  谢谢支持。

今天终于看到此机缺点了!
1、大桨拉杆很脆!我这边的魔友炸了几次报废了几根拉杆……!而我借朋友的飞机大小炸都没有断过,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怎样说了~

1、上点外场图片先吧!

2、今晚拍的图片、不错挺漂亮

3、看看旋翼头吧、这个旋翼头有2个卸力位置哦、不知道你们猜不猜到?

4、主板做工不错、挺好的.

5、直线舵机确实耐摔、摔了N次都没坏、真心不错。

卸力地方1:

卸力地方二、轴承脱出有效防止旋翼头因炸鸡而损坏

6、大奖跟尾桨有好像距离延长了、不知道为什么?请大神解析

7、尾电机的保护套不错有效的保护电机线刮到地而搞断。

8、脚架也是炸N久都不会坏!为什么呢?看下图吧!

答案是:脚架会因受力过大会跟飞机架脱出、这样子想坏都难吧?

9、旋翼头无虚位啊!炸N久没坏。人品好吧~~呵呵

楼主:
算了、没人来就自己 “沙发”

网友:
看来刀哥不是打广告吹牛的,确实是好飞机,推荐大家买

网友:
如果能用别的控就更好了

网友:
顶一个!板凳都没有了

网友:
不错,顶飞过一次这种小机,挺好翻的,就是感觉象苍蝇,嗡嗡,有意思

网友A:
广告无处不在,斑竹在哪里

网友B:
这做工感觉不行啊,真心比不上FBL80

楼主:
RE: 早上航线劈风声好爽哦!新灰机评测与试飞

引用 网友A:
广告无处不在,斑竹在哪里

呵呵,广告?我说心得還广告?好笑!评测一架小飞机都给人说彻底无语!

楼主:
RE: 早上航线劈风声好爽哦!新灰机评测与试飞

飞机炸过n次,所以成色一般!

楼主:
RE: 早上航线劈风声好爽哦!新灰机评测与试飞

引用 网友B:
这做工感觉不行啊,真心比不上FBL80

应该吧,没见过fbl不给予评论吧,

网友:
这小飞机确实不错  我也入手了一架炸了n次 还没坏过东西!!!

网友:
路过,表示对十字盘是泄力的设计不认可
曾经某fbl机早期也是炸鸡十字盘轴承脱出
曾经很多人也以为是泄力设计
直到某些人炸多了飞行中脱十字盘
于是某fbl厂又不得不加强十字盘精度,生产不脱的十字盘

这种结构真正泄力的位置是大齿

网友C:
现在练习倒飞经常大桨亲吻大地,一半情况轴承轻微脱位或不脱,另外一半情况就是完全脱出,大盘齿我把底部两毫米左右切去了,更加方便泄力,但是即便如此,大齿移位的情况只遇见两三次,感觉泄力第一步就是轴承那里。
就算炸多了松了可以有很多方法解决,用大头针往十字盘内壁对称位置加点一丁点木工胶,凝固后就会,软软的,很舒服
目前还没有松,用指甲扣轴承也需要用点力,如果炸多了感觉可能会脱出时提前换掉也比炸几次就坏省很多银子。
楼下指正

网友D:
我想 把这机的板子换成 mcpx或者gcpx 会更有意思,不知道通用不通用

另外不知为何到现在没有人改主无刷,难道是改不了?

网友:
这机子小炸后,十字盘脱落,按回去,飞着飞着时不时有点小抖,按紧一点又不会了。。。都不知道要不要打点胶上去。。。
不过平心而论,这种价位的机子,这部小机还算可以,很稳,工厂调得也算不错,3D切换也不掉高度,就是控上面啥都不能调比较郁闷。。。螺距拉杆式软塑,一掰就断

楼主:
RE: 早上航线劈风声好爽哦!新灰机评测与试飞

引用 网友D:
我想 把这机的板子换成 mcpx或者gcpx 会更有意思,不知道通用不通用

另外不知为何到现在没有人改主无刷, ...

这个通不通用暂时不知道,没有你那2款小鸡,其实这小鸡改无刷也许更好!有刷力道不足,  有可能这个飞机刚出的原因把,也暂时没人改~

网友E:
广告贴~删了

楼主:
RE: 早上航线劈风声好爽哦!新灰机评测与试飞

引用 网友C:
现在练习倒飞经常大桨亲吻大地,一半情况轴承微脱位或不脱,另外一半情况就是完全脱出,大盘齿我把底部两毫 ...

是的,大多数都是轴承脱出,不过问题不大有问题也可以用你的方法解决~
大齿轮普通炸没事,但是大炸有时会脱出一点点但不至于整个脱出,总体来说不错

楼主:
RE: 早上航线劈风声好爽哦!新灰机评测与试飞

引用 网友E:
广告贴~删了

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你们好犯贱!呵呵,广告?请问我哪里广告?睁大你的狗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