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有点悲~devo7e

楼主(2013-10-12):
早前有朋友买了个7e结果到手不到半小时就烧了 原因是他换了个2s的锂电 我因为喜欢7e的小巧就也买了一个飞X4 因为有前车之鉴所以一直用爱你老婆的没敢上2s锂电 但是今天碰巧镍氢电池没电了 又急着要试接收所以上了2s锂铁 电压在6.6 算算只比4节普通电池高了零点几伏 应该问题不大 没想到 又悲剧了 真想上来爆粗口 不骂不解恨~唉~你个华坑子啊~

网友:
那我的7e用2s怎么没问题    充到8.4一直用     不过我的改了大大ldo

楼主:
2台控的结果有点差异 大概我上的锂铁电压低于锂聚 所以我的残控还能联电脑 除了一启动高频头就死机 切换7105不对频外其他都正常
朋友那台残控已经沦落为高级模拟器手柄了 usb口没用了 模型也联不上  用模拟器却是刚刚的~

网友:
lz什么接收机啊  出马    还有  你说的一直用爱你老婆的   神马意思

网友:
可能是打错了,是爱老婆----三洋爱乐普。

网友:
低价收购高级模拟器  这个估计不好救回来了都,高频估计已经损坏了  出的话联系我543332697

网友A:
锂铁截止电压3.6V吧? 2S最高到7.2了,镍氢好像是1.4V左右,4节5.6V吧, 4节普通电池也就6v左右,7.2还是高了点,锂铁的悲剧不是一次两次听说了。但是这点电压差距总的说来应该还不是非常离谱啊,不知道稳压电路怎么设计的。

网友:
我的7E 用的就是2S锂电 没问题啊 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铁截止电压3.6V吧? 2S最高到7.2了,镍氢好像是1.4V左右,4节5.6V吧, 4节普通电池也就6v左右,7.2还是高 ...

是的 兄弟 在用锂铁前特意量的电压 总电压在6.6 想想这电压不过分啊 可还是打了高频头
华坑子的脑残思路 愤怒:O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兄弟 在用锂铁前特意量的电压 总电压在6.6 想想这电压不过分啊 可还是打了高频头
华坑子的脑残思路 ...

别愤怒了,出给我吧,诚心要的

网友:
我的7E升级过,一直都用2S没问题。

网友:
我一直用2控电,没问题,楼主的问题不是电池引起的

网友:
2S锂电充满,电压何止6.6V啊,能到7.8吧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小心點啊

网友:
我的7E也上过2S,也没有问题啊
还是请教一下,如何升级??

网友(2014-07-14):
可能是打错了

网友(2015-02-25):
插反了不太可能,devo7e带一个二极管防反接电源的,不过我改1s供电的时候把它去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