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七用2S锂电供电

楼主(2013-10-12):
天七用2S锂电供电

网友A:
你是接了个7805之类的降压芯片了吧

网友B:
改很麻烦的

网友C:
为什么要2S呢,不如2个电池直接并联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接了个7805之类的降压芯片了吧

7805不行!它不是"低压差三端稳压器"我用的是2405低压差三端稳压器!
你可以网上查一下它们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2S呢,不如2个电池直接并联不好吗

单体或并联的锂电用到3.7V就告警了,这时电池的容量也就释放20--30%!电池性能稍差还可能导致失控!
用2S只要高于6V即可,充分利用了电池容量.对电池也有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2S呢,不如2个电池直接并联不好吗

单体或并联锂电放电到3.7V就告警了,这时电池容量也就放出20--30%,其余的电量都得不到利用,2S加2405,只要高于6V就能稳定工作.这样对电池也好!
但要提醒的是:控的供电方案要设置为"镍氢/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很麻烦的

一点都不麻烦,不用改内部!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6011&extra=page%3D10

网友B:
你的机让我帮你调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机让我帮你调好了

好啊!怎么调?调哪?按几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