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桨问题,谢谢

楼主(2013-10-13):
谢谢。

小直径、大螺距的桨,与大直径、小螺距的桨,实际使用中有什么区别?比如1238和8060。

网友:
螺距越大, 静拉力越大.

摘录今年第二期《航空模型》陆耀华先生的螺旋桨静拉力计算公式。

1.当直径和桨距以英寸为单位时:

T=2.835×10(-3)×P×D(3)×KRPM(2) (克)

2.当直径和桨距以毫米为单位时:

T=6.8×10(-9)×P×D(3)×KRPM (克)

注:括号内的数字表示次方,如10(-3)表示10的负三次方,其余类同。

以上二式中T为静拉力,单位克;P为螺旋桨的桨距;D为螺旋桨的直径;KRPM为螺旋桨转速的转数,单位为千转/分钟。
上述公式为经验公式,有时与真实数据会有20%的误差,在推导过程中,把某个与桨叶形状、空气密度等因素有关的系数简化是造成误差的主要原因。

示例:
螺旋桨直径20英寸,桨距10英寸,转速6500rpm。

T=2.835×10(-3)×10×20(3)×6.5(2)=9582.3(克)

可能会大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