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吒飞控,桨的螺距大小、桨的材质不同,与感度的关系

楼主(2013-10-13):
谢谢。

1,哪吒v2,换用不同螺距的桨,感度应该怎么调呢?假设同材质的1045和1050,那么,理论上1045转速应该高一些,因此反应更快一点儿,感度应该更低,这么理解对吗?

2,另外,软质的桨,比硬质的桨更能吸收震动,因此对飞控调整的反映更慢一点,因此感度更高,这么理解对吗?

网友A:
感度跟槳的螺距好像關係不大,反而跟電機的負荷比較有直接的關係
硬要說明的話感度跟多軸的軸距、總重量(才有密切的關聯)
槳軟硬跟感度也沒啥關係,效率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度跟槳的螺距好像關係不大,反而跟電機的負荷比較有直接的關係
硬要說明的話感度跟多軸的軸距、總重量(才 ...

明白,您说的没错,我理解。

其实我这是一个540轴距的机器,感度125上下,上1045尼龙桨稳稳的,但上了1045的碳尼龙桨,就总有那么一点点点头。没想好怎么调,估计差距细微,未必能调得非常完美,所以想问一下,究竟理论上应该调高还是调低。

两种材质的1045,碳尼龙的稍微重一点点,外形基本上没有任何差别。但是碳尼龙的硬度明显高于尼龙桨,所以才有了上面的问题。两种桨都做了做配平,手艺不太好,不敢说完全平,但也是微乎其微的事儿。

网友:
  • 目前碳纤维桨,大多数都不是一体成型模制件品质参差不齐,有些连毛边也未打磨过就拿出来卖,只做些简易的平衡,你想这种桨会比大厂牌塑料桨好吗?我相信只有质感胜出而已。
  • 540轴距来看您的感度是偏低了点,下图有DJI建议感度给您参考(可以看出轴距越大感度越高)我自己DJI F550 的感度是 俯仰188 横滚186 航向角136 垂直186 姿态感度 188 188重点还是要看自己的配置手感为准。

网友:
感度几乎没有一样的,除非重量一样,浆,重心的位置,机架,电机,电调的进角,挂载的位置,最后还要看飞控

网友:
感度如何调,官网上有:http://www.dji.com/cn/what-does-parameter-gain-mean-cn/

你的理解是对的。也可以参考这个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77583

网友:
我觉得关系不大

网友(2014-07-06):
同问,帮顶。确实看到各个厂家的桨相同尺寸都有不同桨型和螺距,不同桨对不同轴距和起飞重量有什么影响一直搞不太明白,请懂桨的朋友,特别是对螺距对飞行实际影响的解释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