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斜盘锁尾选择,补充亚拓RCE-BL45X

楼主(2013-10-13):
第一种:斜盘KST215*3 + 锁尾DS795I*1
第二种:斜盘DS995*3 + 锁尾DS995I*1
第三种:斜盘DS995*3 + 锁尾DS795I*1
第四种:斜盘KST215*3 + 锁尾DS995I*1

以上四种选择,哪个性能和价格更均衡,更适合450

补充下:亚拓RCE-BL45X  45A电调如何(也就是450L上的),外观很骚
求指导

网友:
DS520 GS9257  这两款 锁尾 足够用 了     斜盘  KST 115  就OK 了 其它都是 浮云

网友:
针对有副翼的话,这些都太高端了
舵机选择合适的就好,215什么的都太重,用起来反而没想象中的好

网友:
用215和515飞有副翼的飘过

网友A:
我选第二种。795i锁尾这主意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选第二种。795i锁尾这主意很差。

我也犹豫是上995I还是795I ,795i唯一不足就是重了点

网友:
不太懂,貌似215很主流

网友:
明天或者后天给你答复,朋友在做便宜舵机的实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犹豫是上995I还是795I ,795i唯一不足就是重了点

995这种本来都算超重舵机了,795就不是超重一点了,飞起来感觉不会很好。而且这种超大舵机也会更耗电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995这种本来都算超重舵机了,795就不是超重一点了,飞起来感觉不会很好。而且这种超大舵机也会更耗电一些 ...

995还好吧 20克左右 795I 50克,配了个外置BEC 不担心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995这种本来都算超重舵机了,795就不是超重一点了,飞起来感觉不会很好。而且这种超大舵机也会更耗电一些 ...

考虑795I是因为他的通用性,参数貌似也很强大

网友:
4个215的路过。

网友:
MCJ133*3+山寨9257,不到300块的舵机从对尾悬停练到自旋翻

网友:
舵机第一要素就是耐用,稳定,第二才是性能,售后。450尾舵机无论速度还是力量215足够了,推荐斜盘Kst315mg,锁尾215。315比215更适合做斜盘舵机,并且315的电机和电路,齿轮都是重新优化的,工作电流更小,解析度更高,力量更足,斜盘一定要够力,速度都可以打点折扣

网友(2014-02-24):
尾舵机9257足够了,斜盘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