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Y690S+WKM+炸机,附上IOSD数据,请大家帮忙分析下是什么原因炸机的

楼主(2013-10-13):
配置如下:
飞越690S机架+WKM+4822 KV390+好盈白金30A+1238APC桨+IOSD2

第一个电池飞很正常,第二个电池飞上去后,突然好像一个电机停转,不断旋转转圈,后来收油门想控制下来,发现收油门没反应,过一会飞机慢慢降落,降到差不多到地时再飞起,不受控制,往一边飞去了。最后导致炸机。。。。。。。

不知道IOSD数据能不能分析出问题,请大侠们帮忙找找原因。。。

IOSD数据下载地址:http://pan.baidu.com/s/1zfxyQ

网友A:
很明显M2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M2出了问题

现在测试M2马达是好的

网友:
M2曲线,以及对角的M5曲线都出现问题,很明显是M2空中出现故障,估计是堵转或者是插头松了而电机缺相。

网友:
楼主重点检查下M2(及M5):  电机、电调、线路、(接插件等),电调信号线,看是否有异常。

楼主:
检查过电调所有线都没什么问题。。。。现在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炸机下来,测试各个马达都正常才郁闷

网友B:
建议勿用低KV盘式电机,堵转要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勿用低KV盘式电机,堵转要命啊

6s电池,KV390是最多人的选择呢,,,难道还有其他选择?

网友B:
我这个配置的多轴也炸了
现在换非盘式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配置的多轴也炸了
现在换非盘式电机了

非盘式电机力气不够大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6s电池,KV390是最多人的选择呢,,,难道还有其他选择?

4822重灾区  用朗宇的吧

网友:
下载看看先 不过据说4822问题严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4822重灾区  用朗宇的吧

其实我想说4225和铂金30A这对搭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我想说4225和铂金30A这对搭配……

据说是堵转王,肯德基

楼主:
大家都是只有的配置,晕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