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款F16 64 和70涵道,到底那款性能优越?求最经验高手指点。

楼主(2013-10-13):
1761655[/attach ]
第一款是:猎鹰王F16   64涵道   EPO材料。
翼展:800mm
机长:1020mm
飞行重量:1100g
喷口:360度矢量
舵机:7个9克
涵道:64mm

下面一款是:蓝翔F16   70涵道   EPS材料基本参数:
机长:1300mm
翼展:860mm
涵道直径:70mm
飞行重量: 1200g
推力:≥  1300g

带360°矢量喷品
这两款那款操作稳定些?猎鹰王品牌好?还是蓝翔? 分别用什么品牌的涵道电机?KV值?电池C数?MAH?S?几桨叶?电调A?求高手和经验者指教。这两款机不使用矢量可以吗?只装上机但不使可以吗?这样会不会影响它的性能?请分开详细说明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猎鹰王的比较扎实,蓝翔的飞机好看,但是起落架很脆……

网友B:
猎鹰王的F16建议用64涵道4S电池,否则……很难飞,对动力要求比较高,不过他的起落架很结实!

网友C:
猎鹰王吧可以64改70。我是猎鹰王F16的64改的豹子68金属涵道4S可以爽飞而且价格可以。蓝翔的机器贵啊

网友:
没飞过,帮顶。但一定要4S电池,不然不够暴力。矢量可以设置个通道,是可以开关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广告?

不是广告啊。。又没淘宝链在。。我是在淘宝上看到的,之前也有飞过涵道机,,所以想入手这两款机,,但不知那款好,,,所以上来这里问高手指教啊。。。又没叫你们去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猎鹰王吧可以64改70。我是猎鹰王F16的64改的豹子68金属涵道4S可以爽飞而且价格可以。蓝翔的机器贵啊

电池用多大MAH的呢?电机呢?KV值选多大的才合适?      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猎鹰王的比较扎实,蓝翔的飞机好看,但是起落架很脆……

猎鹰王:用什么配置呢?电池S?C数?MAH?。。。涵道用什么的电机?KV值是?几叶桨才适合?。。楼上有说猎鹰王64变70涵道用?这样好吗?  麻烦你详解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猎鹰王的F16建议用64涵道4S电池,否则……很难飞,对动力要求比较高,不过他的起落架很结实!

可以不使用矢量吗?这样会不会影响它的性能?只装矢量上机,但不接通道使用,这样可以吗?求解。。。。。

网友E:
这两个都不推荐,飞翼的F16才是王道!猎鹰王和蓝翔的都太重!而且猎鹰王的矢量尾喷管设计不科学!

网友:
新手?不建议直接上涵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两个都不推荐,飞翼的F16才是王道!猎鹰王和蓝翔的都太重!而且猎鹰王的矢量尾喷管设计不科学!

谢谢你的建议,,因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说法,,所以在等待最终的结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不使用矢量吗?这样会不会影响它的性能?只装矢量上机,但不接通道使用,这样可以吗?求解。。。。。 ...

矢量是用开关控制的,不开就没事了,如果你是单纯飞行不用矢量的话,建议你用胶打死,否则只要矢量口稍微偏一点点,你的飞行姿态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矢量是用开关控制的,不开就没事了,如果你是单纯飞行不用矢量的话,建议你用胶打死,否则只要矢量口稍微偏一 ...

猎鹰王用什么配置就可以爽飞?。。EPO的猎鹰王F16    和EPSR的蓝翔F16,,,这两款那款性格比高些?

网友B:
我飞的猎鹰王的F16,我只能说对动力要求太高了,最好配大推力64涵道,否则连最基本的航线都吃力.推力低于1.4公斤基本上只能飞航线而且还不能乱来,一乱来连救机的机会都没有

网友F:
FW是公认最好的
这2个选你还是猎鹰王吧,好歹 EPO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FW是公认最好的
这2个选你还是猎鹰王吧,好歹 EPO的

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飞的猎鹰王的F16,我只能说对动力要求太高了,最好配大推力64涵道,否则连最基本的航线都吃力.推力低于1.4公 ...

哇。。。高求动力这么高啊?是不是你的电池用的容量太大啦?推力1.1KG也飞不了吗?

网友B:
推力1.1KG有危险,基本上全程油门全开,勉强飞个低空航线吧,我就是吃这个亏了,后来玩的70涵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力1.1KG有危险,基本上全程油门全开,勉强飞个低空航线吧,我就是吃这个亏了,后来玩的70涵道

蓝翔F16就是70涵道的,,这款机怎么样?可惜我不想用EPS的。。。

网友G:
F16 不是好飞的机器哦

楼主:
引用 网友G:
F16 不是好飞的机器哦

那款涵道才是好机呢?T45除外。。。64MM

网友:
苏系列 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G:
阵风 也不错

陈风有64MM涵道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蓝翔F16就是70涵道的,,这款机怎么样?可惜我不想用EPS的。。。

这我就不知道了,我没飞过

网友:
要是我建议,两架都不要买,直接买航域的F18 70涵道 新版本机身强度高,用金属涵道暴力飞行都没有问题,我都准备入手了。。。

网友H:
两个都很漂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两个都很漂亮啊

漂亮有什么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漂亮有什么用?

漂亮的可以收藏啊 只要米不是问题

楼主:
问题米很有问题

网友:
不懂,我知道epo的材料好点

网友:
我推荐飞翼,猎鹰王飞过没有飞翼好,蓝翔的样子货朋友飞过

网友:
建议飞翼的,猎鹰王的就算了,蓝翔的没飞过,不予评论

网友:
楼主,看来是新手 飞涵道, 还是建议你 不要飞F16 , 不然浪费了。  建议你  飞航域的 F18 ,70涵道 。 这些我都飞过,最好飞的还是 F18 .   配置改装什么的,搜索我的帖子,和其他模友的帖子 。 这个F18 我都飞了快400个起落了。 依然好飞,蓝翔 F16 飞40个起落就挂墙了,等配件。

网友:
都没有飞翼70的F16好

网友:
表示都是精品好机,炸了就是楼主技术不行~涵道机群:96852236

网友:
都好飞,两个一起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