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8中国馆遇险记

楼主(2013-10-13):
现在的H8快退役了,新的机架快加工好了,这些设备马上要搬移到新座驾上了。抓紧时间再飞几次。
但这次差点就回不来了!不多说,看视频吧。

教训就是:无论何时都不能粗心呀,网上那么多飞丢的,也许就是犯了低级错误,我这次差点就要让H8去投黄浦江了!
再补两张照片,一张是水上的,看那个水面的圆!还有一张我和机子的陋照。

网友:
前辈怎么回事?坐了沙发再看!

网友A:
起飞前应该校准GPS、我现在每次起飞都校准

楼主:
NAZA的傻瓜操作,和MINI OSD的简易操作让我麻痹了,再加上起飞时一切正常,飞行时还是挺稳,就没有在初期采取措施,幸亏我还是找到姿态控制的方法:镜头方向平视看到浆就是往机头方向飞

网友:
牛,这都行,顶老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起飞前应该校准GPS、我现在每次起飞都校准

GPS 不存在校正问题的, 你也无能力校正gps

你最多校正一下罗盘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S 不存在校正问题的, 你也无能力校正gps

你最多校正一下罗盘而已。

穷人OSD,起飞前要做一下确认的,是确认起飞位置,在片子上一个小按钮

网友C:
哈哈,惊险一场
我也经历过一次,起飞后怎么也稳不住,
但是风很大,就归咎动力不足,拼命操作
最后实在控制不住了就拼命返回
回来发现GPS根本就没开

网友D:
求 背景音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惊险一场
我也经历过一次,起飞后怎么也稳不住,
但是风很大,就归咎动力不足,拼命操作

我飞的太远了,快1000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 背景音乐

印度摇滚

网友E:
看你飞回来的时候使劲推杆啊,呵呵!起飞的时候有问题就不该带病操作啊,应该回来找出问题的,这样太危险了。另外看你也有图传,这个地方你应该很熟悉了吧,应该看地面参照物飞回来吧,还要看什么osd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你飞回来的时候使劲推杆啊,呵呵!起飞的时候有问题就不该带病操作啊,应该回来找出问题的,这样 ...

是呀,教训深刻,好在飞回来了,看到飞机时手都软了

网友:
有惊无险。恭喜

楼主:
引用 楼主:

印度摇滚

网友:
我从来都不开GPS,一起飞就会飘走!所以现在练出来了!

网友:
  我也吓到 了

网友:
看的出来返回的时候真的很急迫

网友:
哈哈哈哈,老高V5呀,有很多人鸡鸡飞向天堂了,不是因为技术不好设备不好,就是因为一些小细节小习惯,所以俺每次都严格按步骤来

网友:
最后一句亮了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首先要下降高度(注意下方别降到什么东西上),高度下来了,才好判断飞行方向,四轴其实无所谓方向,哪个方向都一样。

网友:
飞机机架漂亮!!

网友:
为你捏把汗,不过看到推杆返航的镜头,我也笑了

网友:
老高我的6轴 昨晚自旋 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GPS 不存在校正问题的, 你也无能力校正gps

你最多校正一下罗盘而已。

那我就不知道了、起飞前那个步骤必须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穷人OSD,起飞前要做一下确认的,是确认起飞位置,在片子上一个小按钮

-保存位置(短按)(起飞点初始化 所有数据归零)
- 视频模式改变(NTSC或PAL)按住1秒左右
- 按下并按住电源按钮,用USB转串口线链接电脑进行通信【刷机模式】

网友:
空中为毛老是飘呢?风?

网友F:
胆子真大  一旦坠机掉下来  打倒人就是死罪   打倒东西就的赔     佩服老爷子  好个胆量  打死人 想象你的后半生 在监狱里度过  多么悲惨

网友:
老高,你图传加了平板天线是吗?飞那么远都能接受到视频。

网友:
这时候切无头模式不行吗?或者RTL?

网友:
引用 网友F:
胆子真大  一旦坠机掉下来  打倒人就是死罪   打倒东西就的赔     佩服老爷子  好个胆量  打死人 想象你的后 ...

的确,人多地地方我都不敢去.  这东西没保险,无法负担后果.   但总有人认为自己牛

网友:
表示你要换新机架!X8生气啦!!!!    不过有个问题不懂,naza在手动模式下起飞,gps不保存家的位置吗?!!!!如果保存这个时候切返航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胆子真大  一旦坠机掉下来  打倒人就是死罪   打倒东西就的赔     佩服老爷子  好个胆量  打死人 想象你的后 ...

X8结果很扎实,和米八轴一样,就算报废其中四个电也不会炸机,当然排除飞控固件等问题造成的坠机!!!!所以至于炸下来这种几率几乎不存在。。。。。

网友:
新机架 放出来瞧瞧

网友:
不错,不错!太赞了!!飞得好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