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倒霉喝水都噻牙啊——问一下这个电机

楼主(2013-10-13):
前天订的浩马特2840电机到了,今天兴冲冲的打开盒子打算仔细品味一下,结果却大煞风景。

包装看起来还挺不错的:

仔细观察卡簧和垫片,实际上离轴承还有点距离,用手按下去间隙更大

这里是视频,尼玛电机锃亮的,连我穿的背心都看的清清楚楚。。。

晚上从超市回来顺便买了一管子3M的焊锡

这是我的晚餐。。。

这破电机还能用么?是不是只有换?

网友:
把卡簧和垫片拆了都能用

网友A:
电机底有个固定螺丝,你把它拆了再把主轴压到位再固定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底有个固定螺丝,你把它拆了再把主轴压到位再固定就好了。

拆了,还是不行,这破轴紧得要死,用锤子砸都不行,哎~

网友:
自己搞紧一点还是行的。

网友:
下面加个垫片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了,还是不行,这破轴紧得要死,用锤子砸都不行,哎~

不过你这个情况可以用,没有问题的,你还好,我买了个2936,卡簧都没有,又一次飞时电机就直接往下滑,吓S人,我那个电机直接可以拉出来的,后来问厂家,说反转是转松了,神马情况?后来又发回厂家,又 不见了几十的运费唉,我以后再也不买浩马特的了,我买了个花牌,很好用

网友:
有些电机是靠卡簧固定的 有些是靠底下的顶丝固定的

网友B:
真高级还带弹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高级还带弹簧

磁性

网友:
可以用, costco的羊排吃过吗? 比那个烧鸡好吃多啦

网友C:
浩马特的电机就是这样,带着卡簧转子上下也有虚位,但转起来自己是不会动的,即使没有这个卡簧也没有问题。我的2835H已经服役460多起落了,状态很好,期间拆解检查轴承后忘记装卡簧飞了100多起落。
不知道你这个2840轴是3.5的还是3.17的,我的是3.17的,提醒你这个电机轴很脆,注意齿轮安装间隙,如果太小,炸机不扫齿而是断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浩马特的电机就是这样,带着卡簧转子上下也有虚位,但转起来自己是不会动的,即使没有这个卡簧也没有问题。 ...

额,是3.17mm的哎~不过我看你的是斜齿,你说容易断轴跟这个有关系么?斜齿据说径向的力比直齿大。我这个是直齿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额,是3.17mm的哎~不过我看你的是斜齿,你说容易断轴跟这个有关系么?斜齿据说径向的力比直齿大。我这个是 ...

就是过去使用直齿的时候断过,后来换了斜齿没怎么炸过,也没断过。这个与轴向力无关,是横向力造成的,和我同样使用这个电机的朋友也遇到过断轴的情况。后来注意调整齿轮间隙就没事了。这种轴硬度比较高,属于宁折不弯的那种。我买的时候包装里面送了一根轴。当时断了懒得换,又买了个新的用到现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过去使用直齿的时候断过,后来换了斜齿没怎么炸过,也没断过。这个与轴向力无关,是横向力造成的,和 ...

这个轴设计有问题,它中间被切了一圈为的是装卡簧,但是这么一来这一点就成了最容易折断的地方,不如来个台阶的实在。另外,我这个是在正常状态下,那颗铜垫圈与轴承之间也有间隙,你的应该不是这样的,铜垫圈应该是贴着轴承的。

网友:
赶紧换电机吧 必须滴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轴设计有问题,它中间被切了一圈为的是装卡簧,但是这么一来这一点就成了最容易折断的地方,不如来个 ...

我的也有间隙,当时觉得很不爽,后来买的第二个也同样,反而安心了,不到100元的电机,不能对它要求过高,也就没再介意。想着坏了再换其他牌子,结果一直用下来了。我飞的不暴力,一直是70油门,可能电机寿命会长些吧。现在450L上的460MX电机倒是很好,要300啊

网友:
我的电机也是这样 有奸细,但是一直用着,不过我是飞越 的

网友:
你这个间隙太大了一些,需要放松转子底部固定轴的那个米丝,然后把轴往下按,直接按肯定安不下去,找有那种缺口的斜口钳,用缺口处用力卡住主轴,一边旋转一边往下按,就下去了,然后固定米丝!号码特的电机之前用过,感觉还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