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觉得两个ds410m一个md933做斜盘舵机怎么样

楼主(2013-10-13):
ds410m一个扫齿了,没办法齿轮80一套,太贵了,二手收一个又不好收,大家觉得两个ds410m一个md933做斜盘舵机怎么样?或者有没有参数更接近的来一起使用,请大神指教,同时谁有ds410m,扔给我一个,只需要齿轮完好就可以。

楼主:
知道的大神指教一下

网友:
大神肯定会说这么搭配不好,还是再买一个的好。

网友A:
这样不一定能正常使用的!行程,速度和力量可能都不一致,放在斜盘不合适啊!另外你的410m是输出齿扫了吗?如果是的话可以自己维修的,是的话就拔掉限位,然后把输出齿掉转180度继续使用。不懂的话pm我

网友:
最好不要混合用,

网友:
看楼主飞什么项目,未尝不可。
两个410放前面,一个933放后面,
只要中点斜盘能调平,最高点及最低点大致平,还是可以飞的。

供参考。

网友:
不飞3D可以的,我以前就这么飞过。

网友B:
把一只狗得一条腿换成假肢 肯定不会协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不一定能正常使用的!行程,速度和力量可能都不一致,放在斜盘不合适啊!另外你的410m是输出齿扫了吗? ...

感谢啊,但是有一根轴弄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一只狗得一条腿换成假肢 肯定不会协调

真的有大神来了,荣幸啊,好像看过你拍的3gx设置视频

网友:
我的就是输出齿扫了把限位打磨掉换个方向接着用。

网友:
幾十元 就不要省啦..

网友:
要么933要么410好点。

网友:
450用933舵机很好,价廉物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