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不停的自己摆动,咋回事啊,求解

楼主(2013-10-13):
今天早上起飞前检查方向舵和升降舵,升降舵不停的摆动,以前就有这种情况,没多想,强行起飞,结果飞出不到50米,掉头向下栽到地上,完全不停控制,轴也给撞歪了。右边是升降舵机,对码成功后,自动回中,然后开始摆。以前还能响应升或者降,今天彻底背叛我了,呵呵

网友:
传说中的抖舵~~我也因抖舵炸了一架爱机F22~现在我发现有抖舵的舵机立马拆了~做前轮转向舵!!

网友A:
换舵机 必须

网友:
我有一个艾特四通遥控,关控就抖舵.

网友:
看样子像是那个一体机啊,舵机坏了,电位器要完蛋了吧!需要进行维修

网友B:
还是换控,换舵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换控,换舵机吧。

舵机肯定要换,但总得知道原因呀,是吧,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机肯定要换,但总得知道原因呀,是吧,呵呵

换控就可以了

网友C:
这种舵机用不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舵机 必须

换了一坏原厂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舵机用不得

换了坏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