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凸桨有没有人知道哪里能搞到?想搞航拍,平凸桨效率高。

楼主(2013-10-13):
平凸桨有没有人知道哪里能搞到?想搞航拍,平凸桨效率高。

网友:
嗯,以前也想过买这种非对称的浆,类似于4通机上固定螺距的桨,用来专飞航线。好像都没有325的。
后来听高手说,这个桨的制造难度和成本比3D对称桨要都要高。所以也找不到

网友A:
应该是没有。。。需求量太小了。效率不单是浆的问题,怎么和现有的电机搭配,也是个问题,动力是一个系统,想要效率高,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没有。。。需求量太小了。效率不单是浆的问题,怎么和现有的电机搭配,也是个问题,动力是一个系统, ...

我想换了桨 提高的效率不只是一点点,应该是立竿见影的。

网友:
自己diy,用竹片,表面天然弧度,底面手工打磨,~\(≧皿≦)/~~\(≧皿≦)/~,想法有点天方夜谭,勿喷

网友:
很简单,如果是打样,CNC一个轻木芯,然后上下蒙多层3K布,真空infusion以后等待定型,最后磨边,动平衡。搞定。
如果是批量,还是这个顺序。先定做切木芯的成型铣刀,然后批量生产木芯,或直接做木浆

网友:
我知道有360mm的卖,非对称翼型平凸碳纤的……

网友B:
这样的,是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是不?

这是AH-1W的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AH-1W的桨么?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是不?

看来这是逆时针的桨,还需要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这是逆时针的桨,还需要改。

是的,逆时针桨~

网友:
RJX 就有这样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