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好小子 加高电机座装了10寸浆 马力十足 但一拉就抬 ...
我的好小子 加高电机座装了10寸浆 马力十足 但一拉就抬头翻跟头。怎么解决?

楼主(2013-10-13):
我的好小子 加高
电机
座装了10寸浆 马力十足 但一拉就抬头翻跟头。怎么解决?

网友A:
电机座太高拉油一般机机会低头,抬头的话应该是推力线的问题,个人见解,高手指正~~~

网友B:
我更担心的是你那电机是否会烧,如果还是原来那电机的话。

网友C:
为啥不装20寸?

网友D:
电机角度调小一些

楼主:
是翘起来 还是低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