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lipo电芯,怎么用万用表测参数?

楼主(2013-10-13):
比如我想测电压,可以用带保险丝的测量端测吗?内阻又该怎么测?我想自制一个5s 5500的动力电,有没有地方有焊接电板和平衡充的线卖?

网友A:
只能测电压,内阻需要内阻仪,6000元以下的测不准
容量需要容量仪,用B6以上充电器测也行,也不是太准
内阻有简易测法,大电流的时候看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测电压,内阻需要内阻仪,6000元以下的测不准
容量需要容量仪,用B6以上充电器测也行,也不是太准
内 ...

谢谢,电流是否可以在电机工作状态下串联进去测? 万用表的带保险丝和不带保险丝的两个端口作用的分别一直没有搞明白,也烧过1次保险丝了。

网友:
测大电流用钳型电流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