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狗2连miniosd成功的?

楼主(2013-10-13):
我的狗2连miniosd就没图像,只有osd的数据,狗2直接连图传就是正常的。
各种连线确定是正确的,完全按照说明书。
难道miniosd不支持狗2?没道理啊

网友:
狗3的路过,表示不懂。。。

网友A:
我有个摄像头是这样,换个摄像头就能叠上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摄像头是这样,换个摄像头就能叠上信息

摄像头不能换制式,但是狗的N和P的制式我都试了,还是不行
DJI的技术呢?难道miniosd不支持狗2?

楼主:
难道都用狗3了?
狗2没人用了?

网友B:
MINI IOSD 我接SONY 700線攝像頭沒問題?
這個跟狗幾因該都沒關係吧!發個接線圖來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MINI IOSD 我接SONY 700線攝像頭沒問題?
這個跟狗幾因該都沒關係吧!發個接線圖來研究一下

接线肯定是没问题的,黄线接狗视频,橘黄接图传视频,剩下两个就接地线了
东西也返给卖家了,一样的问题。接卖家自己的狗3,正常。接狗2,就是没图像只有数据。狗2直接接图传,图像正常
有没有用miniosd接狗2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接线肯定是没问题的,黄线接狗视频,橘黄接图传视频,剩下两个就接地线了
东西也返给卖家了,一样的问题 ...

你的狗是电池供电还是与图传供用电源呢?
如果是狗电池供电就要把视频的正负极都要接上不然会没画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狗是电池供电还是与图传供用电源呢?
如果是狗电池供电就要把视频的正负极都要接上不然会没画面

用电池供电的
狗视频线只有地线和视频线,没正级线,怎么连呢?

网友:
我很关注这个问题。顶一下!

网友C:
路过下,,帮项,用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路过下,,帮项,用不起

你的也是狗2?

网友(2013-11-21):
引用 网友B:
你的狗是电池供电还是与图传供用电源呢?
如果是狗电池供电就要把视频的正负极都要接上不然会没画面

哪里有正极!我的5R也是没图像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线肯定是没问题的,黄线接狗视频,橘黄接图传视频,剩下两个就接地线了
东西也返给卖家了,一样的问题 ...

剩下两根地线你是怎么接的?  都接在图传地线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