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小弟求解多旋翼晃动厉害,无法飞行,

楼主(2013-10-13):
飞机前几天换了几只新浆,乾丰的16元的1045浆很硬,装上后抖动厉害忽上忽下,一不小心就翻了断了3个浆,无法飞行,飞控也调了EAGLE X6 飞控,天行者40安电机朗宇2212,980.刚开始以为电机不好,又换了新电机,还是不行,还碰换一个,大家帮我分析一下什么原因,小弟这里跪谢了,在折腾下去,没精力了

网友A:
把飞控换了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飞控换了就好

刚买一个月多月啊,

网友B:
螺旋浆也很重要

网友:
换了飞控;你就明白了;但不是那种开源的飞控

网友:
买零度的,,,

网友:
买 sx,用了就知道

网友C:
用些大家都说好的飞控呀,冷门必有冷门的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旋浆也很重要

马上换,我也怀疑是浆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些大家都说好的飞控呀,冷门必有冷门的道理。

店家推荐的说好调,就买了

网友D:
是不是桨装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桨装反了?

这个问题可以排除,

网友:
换新浆前的飞行效果如何?如果是换浆后发生的,那看看浆平衡,浆不平衡的话会大大加重机身的震动,甚至是不规律的震动,从而让飞控做出很多突然的动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马上换,我也怀疑是浆有问题,

是浆的问题吗?

楼主:
终于发现问题,是浆不好,刚换了飞越的10元浆,问题终于解决了,看来乾丰两真有问题,第二次让我不满,第一次14元的乾丰,也有乾丰的商标,打开发现质量和5块钱的山寨一样,第二次次又出现不能飞的问题,真让人伤心,模友们买浆时注意啊,浆不值钱,别的部件值钱啊,假货害人啊

网友:
桨要做平衡啊,我之前也非常震动,做完平衡特别稳

网友:
我是3快钱一对的

网友:
我一直用乾丰的,只要到手后做下平衡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