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行不稳,会摇摆,除了加配重还有什么其他方法能改善

楼主(2013-10-13):
(无正文)

网友A:
在船底的两侧加防摇鳍,好多海船都有这种装置。

网友:
动力够,就加大吃水吧。简单一点!

网友:
摇晃很正常

网友:
在船的中心部位放上一个大号的不锈钢实心球,并且固定在中心部位区域,不要固定死在某一个点,这样船晃动的话就可以起到平稳作用,具体请仿照台湾101大厦顶部的设计

网友B:
这么大的船也怕晃,让30厘米的小船如何面对

网友C:
加大吃水深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船底的两侧加防摇鳍,好多海船都有这种装置。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大吃水深度。

满载都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的船也怕晃,让30厘米的小船如何面对

30的船就小沟里开开就好了

网友:
船在水上横摇除了风浪等自然因素外,模型船横摇很大的因素是操作不柔和,启动时推杆过猛,螺旋桨给船体一横摇力矩造成。

网友:
用电池质量来压舱。

网友:
容易横摇是因为,重心过高,导致初稳性高GM太小,所以容易横摇,解决办法是降低重心,楼主

网友:
在龙骨两侧放置重铅条

网友D:
防摇鳍,船小加了可能效果也不佳

网友:
重心高了 就减轻上层建筑 里面都掏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防摇鳍,船小加了可能效果也不佳

谁说的 我记得小时候用哇哈哈矿泉水瓶子剪了船,我甲板都搞好了然后用一根筷子做桅杆 然后放水里就翻了 加了一个防摇鳍就不翻了 这证明防摇鳍明显的把水给压制住了!! 不信你去试一下   (防摇鳍要宽点)

网友:
可能是重心太低。
重心低的时候,横摇频率高。适当调高重心,可以降低摇动的频率

网友:
这船还是加吃水深度吧!

网友(2014-02-16):
在船的两边加上很大的抗水,我们这边的渔船都有,主要是为了增加船体摇摆的阻力

网友:
加电瓶,增加续航。用双发正反浆,平稳。上3660双发,你这船做快艇,绝对逆天,绝对笑人。

网友:
先加固定式减摇鳍  如果还不行 上陀螺仪 做主动减摇鳍  ﹃_﹃〣  记得低感度

网友:
我的船是向一边倒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谁说的 我记得小时候用哇哈哈矿泉水瓶子剪了船,我甲板都搞好了然后用一根筷子做桅杆 然后放水里就翻了  ...

那可能是你的减摇鳍比筷子重   主要还是重心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可能是你的减摇鳍比筷子重   主要还是重心

硬纸板?

网友:
平底船稳定性是稍微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