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哪吒飞控无法识别调参问题

楼主(2013-10-13):
飞控的驱动安装成功了,就是调参软件无法识别飞控

网友A:
重新安装驱动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安装驱动程序!

驱动重装了N遍了。没有用

网友B:
什么系统?xp还是win7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系统?xp还是win7

win7 64位  以前没事,后来重装系统后就变成这样了,估计缺失了太多系统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7 64位  以前没事,后来重装系统后就变成这样了,估计缺失了太多系统文件

重新下个别的版本 不要精简版什么的

网友:
记得多换几个兼容模式,我之前vista驱动连不上,换xp xp3兼容运行就正常了。

网友:
作業系統問題最大?重裝吧!不然很折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