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叶6寸桨配什么电机?

楼主(2013-10-13):
请教一下,我的6045的三叶桨在3S的电池下应该配2212的多少kv的电机比较合适呢?undefined
一般kv与桨的搭配关系里讲的都是两叶桨,三叶的应该怎么配呢?不知道我配kv2200的合适吗?
因为我看好像kv1400上面就是kv2200的了,中间的kv值比较少,kv1400又低了,配2200的行吗?

网友A:
1400基本上差不多,2200就太高了。2208 kV1800可以试试,或者2217 kV17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00基本上差不多,2200就太高了。2208 kV1800可以试试,或者2217 kV1750。

谢谢了,在桨一定的情况下,并且不烧电机的情况下,应该是kv高的可以上到更多拉力吧?

楼主:
2217比2212能重多少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了,在桨一定的情况下,并且不烧电机的情况下,应该是kv高的可以上到更多拉力吧?

同一支桨,在一定的范围内是转速越高拉力越大。但是不同的电机,特性可以差别很大,决不简单的是kV越高转速越高。不知道你准备在什么样的飞机上用这个桨呢?

网友:
躲在一边偷学!学到了踩个脚印做纪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支桨,在一定的范围内是转速越高拉力越大。但是不同的电机,特性可以差别很大,决不简单的是kV越高转 ...

c47,双发运输机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k.1000775.1.67.P5dKVp&id=24087669000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在桨一定的情况下,并且不烧电机的情况下,应该是kv高的可以上到更多拉力吧?

这个相对的,kv值越低,扭矩越大,转速低,相对电流小,,,kv值大,扭矩小,转速高,相对电流大。。。。一般电机会有个表格,内容是型号,电压,多大桨,有多大电流,拉力多少,很详细

网友A:
引用 楼主:
c47,双发运输机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k.1000775.1.67.P5dKVp&id=24087669000

这个飞机啊,那就用两个AX 1806N kV2100,配2S电池用这个桨,挺舒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飞机啊,那就用两个AX 1806N kV2100,配2S电池用这个桨,挺舒服的。

这样拉力能够吗?重量是蛮轻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样拉力能够吗?重量是蛮轻的

用2212 kv2200 2s电池应该也行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拉力能够吗?重量是蛮轻的

我先告诉你,这个飞机还在生产的时候,厂家的原配动力是两个370有刷电机,直驱5寸桨,镍氢电池。
这种动力如果还不够飞慢速像真机的话,只能说你们现在被惯得只会飞火箭,不会飞飞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先告诉你,这个飞机还在生产的时候,厂家的原配动力是两个370有刷电机,直驱5寸桨,镍氢电池。
这种动 ...

这样啊,新人无知,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在桨一定的情况下,并且不烧电机的情况下,应该是kv高的可以上到更多拉力吧?

桨越大,越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