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战多轴了 问个问题 naza v1 和naza lits 怎么区别

楼主(2013-10-13):
naza v1 和naza lits 怎么区别  我刚买了一个 但是我不会区别  要是是v1我就要了 lite的我就退回去  谢了

楼主:
最好告诉我外关上是如何区别

网友:
lite版外壳上有lite标示啊
NAZA字幕的下面

网友:
去官网看、、、、、、、、、、、、、、、、、、、、、、、、、、、、、、、、、、、、、、、、、、、、、、、、、、、、、、

网友A:
LZ看看这个帖子,里面两张图片,上面的是V1,下面的是LITE。他们之间的差别看高手们的回复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4164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看看这个帖子,里面两张图片,上面的是V1,下面的是LITE。他们之间的差别看高手们的回复

http://bbs.5 ...

谢了  已经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