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天9砸坏了求天地飞mm发套外壳来

楼主(2013-10-13):
mm在吗,我天9被砸坏了要换外壳,和天线还有2个3段开关和一个2段开关qq595504447要多少钱

网友A:
帮你顶起来。

网友B:
天地飞,美女,急救!!!!天九混控,怎么让2个舵机反向运动啊?
我刚买的天9,升降舵2个舵机都是正向舵机(2个舵机同向运动),我现在设置了高级混控:升降舵-辅助2 舵机分别插在升降和辅助2通道,想让2个舵机反向运动,可以么?
我打开了混控,联动开,比列百分之100,打升降舵,结果两个舵机还是 同向运动,把联动关闭,也是同向运动,怎么回事????

网友C:
可以通过 【正反设置】设置一下正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