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用家用打印机打印1:1航模图纸

楼主(2013-10-13):
小弟做木机,总是跑去打字复印去打印图纸,本地价格很贵!想请教各位模友能否指点怎样用家用打印机打印1:1航模图纸,怎样打印CAD格式、PDF格式的图纸?谢谢!非常感激!

网友A:
CAD:打印-打印设备-选择打印机-打印设置-选择图纸尺寸-打印比例(1:1)-打印偏移(选择居中打印)-窗口(选中图纸中需打印的区域)-确定。
如果用小于图纸尺寸的打印纸打印,最好在图中分好区域,分区域打印后再拼接起来。

网友:
在家只能打出一张张A4大小的图纸,然后自己拼软件的话,会用的可以用CAD分割,也可以用photoshop,不过photoshop不方便控制尺寸。
方便的可以用excel,注意自己建一个图形当做标尺来控制尺寸,这样可以直接分割打印,不用自己一个个分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D:打印-打印设备-选择打印机-打印设置-选择图纸尺寸-打印比例(1:1)-打印偏移(选择居中打印)-窗口(选 ...

非常感谢!我正需要CAD打印。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