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nazav1飞800以上六轴的吗

楼主(2013-10-13):
可以用于800或800以上六轴吗。nazav1和悟空m使用有什么差别啊

网友A:
可以,但是naz支持大轴距没有wkm那么给力,毕竟硬件级别不同,如果说飞,也能飞,但是你看dji自家s800用的都是wkm,也没有出个低配上naza的吧

网友B:
小马拉大车,后果自然可以想象。

网友C:
我见过一个用NAZA飞八轴的,但他只加了一个小相机,没有图传。飞着还行。

网友D:
都支持吧!感度要設好就行
悟空M為商業用途,穩定性當然會比MAZA-M好
一分錢一分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