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L和CF模式

楼主(2013-10-13):
刚才玩精灵试了CF和HL,HL应该算正常吧,拉杆就顺着我这边就飞过来了,速度和gps,姿态模式等不一样,会略慢,但必须是GPS模式下才能有效,CF我就有点不太明白了,前进和后退变成了左右移动,副翼变成前后移动,这样对吗??和我理解的不一样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A:
“CF我就有点不太明白了,前进和后退变成了左右移动,副翼变成前后移动,这样对吗??和我理解的不一样”

这是因为你在给机子上电时,机子的头尾朝向与你面对的方向不一致造成的。起飞后,你不要改变面对的方向,机子飞到你的左前或右前都行,随意转动机子后你再打到CF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CF我就有点不太明白了,前进和后退变成了左右移动,副翼变成前后移动,这样对吗??和我理解的不一样”
...

不是很明白,不过下次通电时留意留意

网友:
请看这张图

网友:
其實說明書已經寫的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