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朗宇4108s 380 kV 和双天4005 320KV的区别

楼主(2013-10-13):
有没有有这两款电机使用经验的? 请评价下吧,目前就考虑200左右的电机做6轴,因为电机是大头,所以想吸收点经验先,谢谢

网友A:
双天的40系列相当于朗宇的28~35系列。。。不是一个级别的,5015和4112是一个级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天的40系列相当于朗宇的28~35系列。。。不是一个级别的,5015和4112是一个级别的

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