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自组的精致小巧高端大气的磷酸铁锂外场电站

楼主(2013-10-13):
之前的A123磷酸铁锂电池包用了5个月,容量竟然开始缩减了,而且比较明显,还是电芯的质量不好,也想过买一个发电机,开普1000就挺看好,但是发电机也挺麻烦,而且重。想来想去还是自己买电芯自己组装一个磷酸铁锂的电站吧。下面就分享一下我的制作过程,有不正确的地方请大家指正。
1 首先挑选电芯,A123的体积太大了这次就直接PASS,在掏包上搜索磷酸铁锂,会出来一大堆电芯,我买了一个体积比较小巧的,单个电芯的体积是长28mm*宽70mm*高180mm。容量是3.2V20AH,我需要的是24V40AH,那就是16块,整体体积就是长224mm*宽140mm*高180mm,接近一个小正方形,体积够小的吧?同时在商家那里购买了连接件,就是连接线、垫圈、弹簧垫圈和螺母,这个电芯的好处就是电极有螺纹,安装比较方便,但是头脑发昏,没仔细算就买了,结果数量不够,恨不得抽自己,后面会看到。

2 我使用的充电器是HYPRION720i,单路只能7S,而需要的电压24V左右只能8S,因此只能分成两个12V40AH的电池串联;

3 开始组装电池,首先测量一下电极,商家比较坑爹的就是正负极有的没标,不过还是自己测量一遍比较放心,使用万用表逐个测一遍,然后用黑笔在负极上涂涂。

4 安装连接线和螺母时必须对另外一极进行保护,如果扳手造成短路,很难想象结局啊。我用了比较简单的办法,用抹布挡一下就可以放心的拧了。

5 先连接好所有的电极,连接件不够的用焊接代替,效果如下图:

6 为了方便搬运,还是需要一个小箱子,就在网上定做了一个,内部空间上单边放了5mm余量,高方向放了20mm余量;同时别忘了跟商家要一个长一点,宽相同的2mm海绵垫,这样就可以盖在上面防止误碰电极了。而且看上去也很有档次。

7 下面开始试充电,没问题。

8 对电池称一下重量,刚好10kg,但体积小很多,很容易拎。

9 今天在外场进行了第一轮测试,共充了3300mah从40%起电池6块,5000mah从23%起电池4块,5300mah从24%起电池2块,实际冲到电池里面的容量应该是3.3*0.6*6+5*0.77*4+5.3*0.76*2=35.3ah(对应22.2V),而锂电池是22.2V,实际电压一直在变化,只能用标称电压来对比了,这样电站放出来的容量应该是35.3*22.2/25.6=30.6ah(对应25.6V,单个),剩余应该是(40-30.6)/40=23%。实际回来一测接近3.2V,剩余电量27%。有一定的计算误差。基本上从30%开始冲5000mah的6S电池(5*22.2/25.6=4.3ah),再加上损耗,应该可以冲9块,如果是冲3300mah的电池应该可以冲13-14块,也就是约7组。

10 最后上几张和飞机一起的图片,能看到实际体积了。

网友A:
求连接啊,怎么我找不到的?

网友B:
这种电芯更不耐用 a123其实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芯更不耐用 a123其实不错的

为什么说更不耐用?

网友C:
我买了那个单片90AH的

网友:
貌似像一炸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连接啊,怎么我找不到的?

电芯就直接在淘宝上搜索磷酸铁锂电池,销量靠前,图片一样的就是了,性能还要用一段时间才能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了那个单片90AH的

贵啊。。。

网友:
很好,正好最近也想做一个电站,楼主的贴子很有帮助。感谢!
只是感觉每个电极都这么裸露着,不是很安全。最好还是处理一下。

网友D:
很好,DIY高手
东东很精致,实用
很多米吧,

网友:
楼主;这有点像个炸弹

网友E:
连不明白     楼主说一下怎么个连法?

网友C:
65元一片 的聚合物 24V 只要6S

楼主:
引用 网友C:
65元一片 的聚合物 24V 只要6S

HYPRION充电器支持10V至29V输入,电压越高越好啊,效率高,8S充满电是3.6*8=28.8V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连不明白     楼主说一下怎么个连法?

图中,两个电芯靠在一起同方向电极的需要并联,这样就是3.6V40ah*8组,这8组如何串联就随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好,DIY高手
东东很精致,实用
很多米吧,

其实就电芯贵一点,其它东西都不值钱。

网友:
感觉还是发电机方便

网友F:
一共花费多少米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共花费多少米呀

主要是看电芯的价格,电芯单个从55到100多不等,看要多大容量的。我配了16个,基本在1200元多一点,连接件也要钱,约100,那个箱子我配了在120元左右,其它线和插头就比较便宜了。供你参考吧。

网友G:
这电池容量不太够吧?
我的24v 20ah,充2600mah 6s的电池,每次冲入1700-2200不等,充满14组可以。
你这大了一倍的容量,怎么充3300的电池才13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电池容量不太够吧?
我的24v 20ah,充2600mah 6s的电池,每次冲入1700-2200不等,充满14组可以。
你这大 ...

应该不会啊,A123的电站我也有,也是24V40AH的,冲3300的电池也就是14块,7组,可以算一下,25.6V*40/22.2/3.3=13.9。差不多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应该不会啊,A123的电站我也有,也是24V40AH的,冲3300的电池也就是14块,7组,可以算一下,25.6V*40/22. ...

关键是你不会每次都用完3300的容量一般电池组用到80%容量,就差不多了,90%,就会对电池组寿命有损害。
这么计算一下。
如果计算WH,那么应该按照标准电压来计算,那么就是3.3v*8s*40ah=1056wh。
而电池组的wh为:3.7v*6s*3.3ah=73.26ah。
按照80%计算,58.6wh,那么实际上他应该可以充满18组之多。

不知道你每次充入电量有没有看一下。我怀疑这电池包容量可能不足。。

网友:
感觉还是很容易短路的样子,线太多太乱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关键是你不会每次都用完3300的容量一般电池组用到80%容量,就差不多了,90%,就会对电池组寿命有损害。
...

铁锂的标称电压是3.2V,这样就是3.2*8*40=1024WH
但充电器还有转化效率问题,这个电包没完全测试过,只是初步测试,以前按照A123的40AH也就7组,等我下周用3300mah完整测试一下,看实际能冲几组。

网友H:
引用 楼主:
HYPRION充电器支持10V至29V输入,电压越高越好啊,效率高,8S充满电是3.6*8=28.8V

HYPRION标的是10V~26V,28.8真的没问题?

网友:
哪间店买的A123半年会缩减,买来时是硬体的吗?正考虑组个32或36S做脉冲电源,要是买到这样的货就见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HYPRION标的是10V~26V,28.8真的没问题?

我的是10-29V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10-29V啊。

这样的……回去认真看看……

网友I:
楼主这是20AH的电芯组的40AH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这是20AH的电芯组的40AH电池?

是啊。

网友(2013-11-14):
引用 楼主:
是啊。

如果40AH。估计楼主的不足AH。
我的A123  20AH  12V刚买回来时可以冲7个3300
2组串一起。可以冲15个3300

网友:
楼主没说做这样的电站总成本是多少啊?

网友J:
总价1200元,是不是用汽车的储电池更好?

网友:
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总价1200元,是不是用汽车的储电池更好?

汽车电瓶重啊,不方便携带。。。。。

网友:
引用 楼主:
汽车电瓶重啊,不方便携带。。。。。

这么多设备,基本车载,不在多了多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