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失控返航,电池耗尽,竟然毫发无损的盘下来。

楼主(2013-10-13):
      今天飞冲浪者1.4 配置:fs9加A433、    A控   1.2G图传300mw、    3s2200ma两块并联 图传共电 。
      第一次飞了一公里,一切正常。
      第二次飞了500左右米失控返航,飞回500米内就能控了。
      第三次,飞到700米就控不上了然后它自动返航回来,快到头顶时返航模式变成平衡模式,但是动控就是没反应,之后飞机不受控制就飞远了,然后关控飞机启动返航模式飞回头顶盘旋,卫星数12颗,从五百米盘到200,之后因电压下降慢慢盘下,最后在8.8v安全的降了下来。
     不知道飞机怎么会失控,请大神们分析下

  shi色机机图

网友:
我看到神控了

网友:
300Mw有点小啊感觉。。。

网友A:
我只能说无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能说无语。。。。。。

怎么啦?

网友:
神机加神控

楼主:
希望有大神帮忙分析下啊

网友B:
没信号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信号咯

关控能返航啊,但是不能控制飞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控能返航啊,但是不能控制飞机

你控都关了  你怎么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控都关了  你怎么控制?

我说关控能返航,但是控开着却不能控制

网友D:
1.2图传 功率太小,
还有,那遥控器 玩玩车,玩玩船的还可以, 500-700米,也算 距离到头了吧?!    可能需要家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图传 功率太小,
还有,那遥控器 玩玩车,玩玩船的还可以, 500-700米,也算 距离到头了吧?!    可能 ...

那个图传飞一千多米没问题的,控加了A的433

网友:
那就是干扰,   最好地面拉下距离在上天。

网友:
对讲机也是433啊,被干扰了吧

网友E:
我也是冲浪者,2.4G功放,今天也是几百米失控返航,返航失败,像是进入百慕大,总是在离我很远的地方绕圈,一会返航模式,一回平衡模式,快到家了却又变返航模式,反而越飞越远,好几次贴着高楼擦过,险象环生,好在最后电池耗完电之前成功降落,电池过放到10.4V。。。。。。

网友F:
楼主。遥控器有没有刷er9x阿

网友G:
哈哈!我今天亲眼看这一个模友的fpv飞丢啦,,,好可惜!

网友:
我看到这飞机就心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遥控器有没有刷er9x阿

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冲浪者,2.4G功放,今天也是几百米失控返航,返航失败,像是进入百慕大,总是在离我很远的地方绕圈, ...

我的放到9。0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哈哈!我今天亲眼看这一个模友的fpv飞丢啦,,,好可惜!

你是今天飞直的那个?

网友H: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无刷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无刷电机

朗宇2212  1400

网友I:
控打开了飞机不受到控制,但是没有进入失控返航状态 那么飞机还是收到了A433信号的. A433 和你遥控器之间的信号是否正常就值得怀疑了.
这个状态还是希望在地面模拟测试一下吧.

或者你描述根本就不对  你开控或者关控飞机都是返航状态,如果是这样就只能说明遥控器这边出了问题比如433高频头不工作了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控打开了飞机不受到控制,但是没有进入失控返航状态 那么飞机还是收到了A433信号的. A433 和你遥控器之间的信 ...

谢谢了,改天地面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朗宇2212  1400

飞机加上电池设备也不轻了耶,能飞的起来啊。才2212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冲浪者,2.4G功放,今天也是几百米失控返航,返航失败,像是进入百慕大,总是在离我很远的地方绕圈, ...

我前天也遇见了你这样的故障,也是飞机在我很远的距离绕圈,最后我看着数据,一直打着左舵。慢慢吧飞机飞回来了。

网友:
楼主我用的也是这控!我加切糕433的最远飞到八公里多一直很稳定!很有可能是你的遥控器关机后再开的时候开关没有全部回位就不会发射信号出来了

网友:
A433幾百米便失控?  2.4原裝也能飞2公里!
好恐怖!

网友:
如果能接受到信号但没法控制,很明显是ppm输入线出问题而不是433失控了

网友:
433   是不怎么可靠

网友J:
2.4G+++1.2G   有点干扰啊   一般都是72M+++1.2G啊    机机颜色很有个性哦   用什么涂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J:
2.4G+++1.2G   有点干扰啊   一般都是72M+++1.2G啊    机机颜色很有个性哦   用什么涂的哦

丙烯

网友K:
A控433能关控返航吗,怎么设置的?433有记忆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K:
A控433能关控返航吗,怎么设置的?433有记忆功能?

是啊,不用设置,要配合a控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