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飞控WKM的GPS天线出问题了,怎么反场!

楼主(2013-10-13):
怀疑是GPS里面的陶瓷天线坏了,一直收不到星,换地方、换时间什么的都不行!请教下怎么返厂维修呀!

网友:
想入多轴,深度潜水中。。。

网友:
这个。。。竟然还要发帖问。楼主的硬伤。。大家都懂了。

有问题当然找卖你东西的人咨询先啊

网友:
直接找卖家。

网友:
直接飞去就可以了,GPS不行就手控.

网友:
先联系代理商 如果搞不定的话在联系DJI

网友:
哪里卖,去哪里修,返修先找卖家。

楼主:
问题确定了,刚刚打开GPS盖子,发现是陶瓷天线裂开了!楼上的别闹了,给点正解呀,哪里能维修说下也行呀,当时在哪家店购买的现在也忘记了,难道都没人知道吗?版主给个方法呀

网友:
估计收的二手吧?那确实有可能不记得卖家是谁或者找不到了

网友:
以后买二手要谨慎啦

网友A:
楼主您好,返修详情请看链接: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返修详情请看链接: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7594&extra=page%3 ...

想问下悟空,电源模块坏了是啥症状??飞控一直链接不上电脑,无奈啦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问下悟空,电源模块坏了是啥症状??飞控一直链接不上电脑,无奈啦都

飞控连接不上电脑,试下重新安装调参驱动,或者换台电脑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想问下悟空,电源模块坏了是啥症状??飞控一直链接不上电脑,无奈啦都

→_→怎么个坏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_→怎么个坏法

主控一直是红灯。闻着感觉有糊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控一直是红灯。闻着感觉有糊味

....主控正常工作时,常亮红灯哒,大哥。。看看说明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