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高手帮我标注F16重心位置

楼主(2013-10-13):
买了一个环球飞的F16,没有安装说明书,安装倒没问题,就是不知道重心在哪,麻烦高手帮我标注一下F16的标准重心位置

网友:
先坐沙发,等高手指点。。我 也准备入手这机

网友:
我猜的哦,信不信随便你。任何飞机都是机翼前三分之一处附近

网友:
昨天首炸了涵道F16。。。忘了是什么牌子的了,是2只舵机控制2水平尾翼那种。。。重心是按说明书上的,在前翼缘后90MM。

炸机的现象是:向上45度抛出,机子垂直立起,后上推力不够,头部掉头向下,就炸了,断了头,断了尾垂翼。。。

分析原因:是否说明书标注有误,它说的是水平尾翼初始位置是稍微向下的,也就是初始位置是拉了升降舵的。。。

网友A:
昨天爽飞了20个起落的蓝岱F16的70涵道机,电池每3分钟一节,4S电池,我带了3个大电瓶+A6现场充电哦,高速低空通场时的那个涡喷声浪,真的很震撼啊。
我那个F16的机翼上厂家有两个符号,标注了重心位置的。可惜昨天没录视频

网友(2016-02-17):
推力不足

网友:
三楼正解!

网友(2017-02-11):
引用 网友A:
昨天爽飞了20个起落的蓝岱F16的70涵道机,电池每3分钟一节,4S电池,我带了3个大电瓶+A6现场充电哦,高速低 ...

什么涵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