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3gx调机问题?

楼主(2013-10-13):
第一次用3gx装了一架无副翼空机,开始调个还比较顺利,就是试机是起飞向左侧倾斜,把桨也磨了,开始以为是副翼修正方向搞反了,但根据我判断应该不会,但还是调过来试试,还是不对,不知是什么问题?另外调机时在油门50%时桨距为0°,最大和最小桨距为+-12°,调完后试机时在测怎么在50%油门桨距不为0°,到了-1°,最高和最低桨距也不是+-12°,这个不知有无影响?调机是在跑马灯没闪完接的电源,是在第一个灯调的,3gx是3.1版本。

网友:
遥控器调pitch使油门50%时螺距0。

楼主:
另外是不是副翼感度的问题,要将3gx上感度旋钮调哈

网友A:
把机子震动调小点,再在3GX下面粘一枚一毛硬币辟邪,就绝对不侧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机子震动调小点,再在3GX下面粘一枚一毛硬币辟邪,就绝对不侧翻了

还有这说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有这说法

先通过调试把整体震动降下来,剩余的高频震动几乎可以被硬币完全滤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通过调试把整体震动降下来,剩余的高频震动几乎可以被硬币完全滤掉.

谢谢赐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