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DFC500

楼主(2013-10-13):
国庆买了台亚拓DFC500.不带3GX。自己上了个VBAR,碰到个棘手的问题。就是舵机行程有干扰。舵机臂用塑料的换成第二个孔。还是不行。十字盘哪个一号舵机上下行程都会碰到。严重干扰。这样的飞机虽然可以飞。但是存在隐患。VBAR里的限制是80.120.已经不能再降了。看样子通过软件是行不通的。只能换陀螺仪。我玩习惯了VBAR其他陀螺仪不习惯。所以只能选择在机械上动脑筋了。换旋翼头。听论坛老鸟说过。有两个选择。1:换泰世X4的头 2:换RJX500的头.  现在就是想请教下老鸟。有成功案例吗。泰世X4的头和RJX500的头.  哪个比较好。配合VBAR会不会有干扰。我朋友买过一台X5听说舵机行程也会有干扰。现在有点困惑。

楼主:
晕。怎么自己把图片给发出来了。

网友A:
表示我装了一台500 pro  一台500 dfc   都是vbar 都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B:
vbar装500DFC是没问题的,建议楼主重新调机和软件恢复默认重新调

网友:
。。你说的80 120是撒玩意。。。如果是循环螺距。。我的450长期65左右飞着。。没撒影响,牺牲一点舵机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vbar装500DFC是没问题的,建议楼主重新调机和软件恢复默认重新调

那奇怪了。你的升降舵机 满行程不会碰到十字导向板和尾管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示我装了一台500 pro  一台500 dfc   都是vbar 都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请指教。我用的是DS515舵机。行程问题始终解决不了。会有严重的干涉。VBAR里是没办法调。机械也解决不了。除非把摇臂加宽。或者直接换头。本来亚拓的大机就是故意把舵机行程加大的。就是不让玩家用其他陀螺。只能用他的3G.小姨子我用了。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小姨子钓鱼竿一样俯仰很难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奇怪了。你的升降舵机 满行程不会碰到十字导向板和尾管座吗?

会碰到,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示我装了一台500 pro  一台500 dfc   都是vbar 都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我的500也会,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碰到,没关系。

这你也能飞。虽然说在空中满舵的情况比较少。但总会碰到吧。长时间这样是有隐患的呀。不排除这个问题始终睡不着。

网友D:
点开博士帽调-。-

网友:
引用 网友D:
点开博士帽调-。-

怎么调?  满形成 干涩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点开博士帽调-。-

我的改了FBL,升降舵也有干涉,调过十字盘距离和循环环,还是这样。请指教一下怎么调?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的改了FBL,升降舵也有干涉,调过十字盘距离和循环环,还是这样。请指教一下怎么调?

我600干涉就把三个舵机的距离跳到80,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600干涉就把三个舵机的距离跳到80,试试看

距离我也试过80,循环环调65,还是有干涉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奇怪了。你的升降舵机 满行程不会碰到十字导向板和尾管座吗?

飞的时候不会碰到的   满正螺距又满升降循环螺距不太会吧  而且循环螺距在飞行中不会有那么大角度的

网友F:
十字盘 博士帽 里面的循环  调到45左右  就可解决  其实VBAR的循环数据=十字盘行程限制

亚拓的DFC 机械比超级大  VBAR 默认85 机械上的循环螺距能达到20度 这个是非常吓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十字盘 博士帽 里面的循环  调到45左右  就可解决  其实VBAR的循环数据=十字盘行程限制

亚拓的DFC 机械比 ...

调试 循环环吗   调了不管用啊  还是有干涩

网友:
蛋疼的机器

网友:
我也调过那个循环数值,好像没什么作用,循环螺距还是超过8度的,后来只能调节舵机臂才能满足VBAR,但是连杆就不垂直了。
达不到指定值也能飞的
几何修正钩上循环螺距会小2度左右,集体螺距也会变小的。

网友:
不懂,进来学习!

网友(2014-02-24):
怪了,我x42调这个怎么就有用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的改了FBL,升降舵也有干涉,调过十字盘距离和循环环,还是这样。请指教一下怎么调?

把三个100的数值减少到75......正负螺距要是20度的话直接调控的最大和最少螺距到12.5度就行了...环螺距那数值拉到80以上能在8度就可以.我就是这样调.这也是我一个模友教我调的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把三个100的数值减少到75......正负螺距要是20度的话直接调控的最大和最少螺距到12.5度就行了...环螺距那 ...

這個模友是在說我嗎?

這種調法也是另外一個模友教我的........飛到現在沒啥問題!

不過500要出了暫時脫離中級距的機機

网友:
看了500的鸡鸡不考虑了,要么550,要么60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這個模友是在說我嗎?

這種調法也是另外一個模友教我的........飛到現在沒啥問題!

你是老吴就是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