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4通电白灯连闪,水平状态下调参界面姿态数据变化不停!是不是坏了?

楼主(2013-10-13):
白天爽飞的时候发现有些抖动现象,晚上通电、连接电脑调参的时候S4指示灯“白色”闪!
调参软件里面的姿态数据一直在变化,下面是调参软件的截图!机架是水平放在桌上没有动得!

请教大神,我的S4飞控是不是坏了啊,传感器疯掉了?

网友A:
重新刷固件试试,我的上次死机后重刷固件就正常了!

网友:
我的和你一样,刷固件没用的,我已经返厂了,等待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刷固件试试,我的上次死机后重刷固件就正常了!

死机是什么状态?我的可以连接调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死机是什么状态?我的可以连接调参

死机后灯都不亮,调参无用,在win7系统下刷固件用数据线连接飞控跟电脑刷不了,连接不上,用XP系统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死机后灯都不亮,调参无用,在win7系统下刷固件用数据线连接飞控跟电脑刷不了,连接不上,用XP系统好搞定 ...

哦,我刚试过重刷固件,还是没用,看来是硬件坏了,要返厂了,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