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sd mini问题求助

楼主(2013-10-13):
新买的iosd mini,其他显示都正常,可是“飞行器与返航点距离”“机头指向”显示不行啊。

“飞行器与返航点距离”只有一个D,数值没有。“机头指向”只有一个空心菱形,且不会变。

我收到10颗以上的卫星才起飞的。后来起飞前也手动记录了返航点。上述问题还是存在,还是显示不正常。怎么回事?有没有高手解答啊?

网友:
什么飞控?什么固件?iOSD mini需要新一点的固件去支持,尝试升级飞控固件吧。

网友:
OSD重新上电试试

网友:
飞控固件问题,我的也是这个情况。

网友:
应该用了老固件的原因

网友:
基本上可以确定是固件老的问题了

楼主:
我的飞控是naza m V2。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飞控是naza m V2。

狗3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狗3吗?

是的,狗3。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狗3。

看来狗2是用不了了
都是狗3

网友B:
楼主您好,请升级到最新的固件,飞控以及BUT.

楼主:
果然是版本问题。升级到最新固件就可以显示了。

网友(2013-11-17):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请升级到最新的固件,飞控以及BUT.

请教》 IOSD mini 调参软件怎么下载,官网找了好久,没找到。

网友:
姜还是老的辣,你看楼上那些老姜,一说就中!
学习了!

网友:
请教下连接问题:
我有iosd mini、狗3、Zenmuse H3-2D云台和DJI 5.8G图传,这些设备要怎么连接啊?我现在只能看到狗3的图像,不能显示iosd信息,图传上的接口已经接满了,iosd mini上的接口没接,不知道怎么个接法。
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