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炉变压器可以当电源用吗·

楼主(2013-10-13):
要不要改一改才可以啊·

网友A:
把里面的两块软铁敲掉,然后重新绕下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里面的两块软铁敲掉,然后重新绕下线
这样成本不低吧··这么麻烦还是用 开关电源好了

网友B:
做点焊机还不错,做变压器空载电流惊人吧

网友C:
做高压限流电源还是不错的
改电源 磁短路块要去掉
次级重绕
功率够大,抗过载
这点比开关电源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