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喜欢Gopro3的鱼眼效果的同学,不需要拆机换镜头,设置一下就可以

楼主(2013-10-14):
看到坛子里有同学为Gopro的鱼眼效果烦恼,不惜拆机换镜头,完全没有这个必要!设置一下拍摄格式就行。(写给不看说明书的同学,看过的请无视!)
开机后按开机键找到扳手,进入2.设置录制格式:

第一项设置分辨率:一般1080

第二项设置帧频:我们国家标准是PAL制,25帧。你也可以设置成50,如果你拍摄***运动物体,1080下可以最高设置到120帧,这样运动物体就不会模糊。但是,请注意:如果不用后期剪辑软件调整帧频,直接播放,出来的是慢动作。坛子里有高手拍摄的视频,很多时候用的是50帧,这样的好处是看起来更加稳定,***贴近运动拍摄也不会糊掉。

第三项就是关键的视角,显示FOV,有三个选项:WIDE(鱼眼),MEDIUM (广角),NARROW(普通),不喜欢变形的TX可以选择NARROW(普通),就不会变形了。

祝大家玩得开心!

网友:
以黑狗3为例,1080p时可选广、中、窄三个视角

而2.7k模式以及更高的分辨率下就只有广视角可选。

所以说,如果选用1080p的话,那就可以选用中等或者窄视角了。

网友A:
补充一下,1080p之下,最大帧率是60帧,120帧要在720p下才能实现。(这是黑狗3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1080p之下,最大帧率是60帧,120帧要在720p下才能实现。(这是黑狗3的情况)

谢谢指正,老眼昏花没看清

网友B:
没什么用,窄视角还是有变形,狗的视角调整其实是截取中间一部分,利用中心部分的变形较小而已,而且窄视角的视角范围太小了,不太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什么用,窄视角还是有变形,狗的视角调整其实是截取中间一部分,利用中心部分的变形较小而已,而且窄视角 ...

用他自己的软件矫正一下就行了。用狗的人不少,几只狗的也有,怎么就没看到有人拍3D视频?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他自己的软件矫正一下就行了。用狗的人不少,几只狗的也有,怎么就没看到有人拍3D视频?

软件校正也不好,损失像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校正也不好,损失像素。

那就直接上5D

网友:
这个谁不知道啊!!!!

网友C:
你对比过画质么?呵呵普通视角截取出来的画质惨不忍睹,糟蹋了狗三的名声,还是老老实实超广角 后期拉伸最靠谱,别整这些没用的了

网友:
吵吵,继续吵吵!

网友:
爱死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对比过画质么?呵呵普通视角截取出来的画质惨不忍睹,糟蹋了狗三的名声,还是老老实实超广角 后期拉伸最靠 ...

讲究画质的不会自己随便换镜头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他自己的软件矫正一下就行了。用狗的人不少,几只狗的也有,怎么就没看到有人拍3D视频?

我有2只黑狗,一只掉泥塘里坏了,买了只新的。最近把坏狗也修好了,正琢磨上3d视频,苦于不懂技术,也没有其他配件器材,郁闷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2只黑狗,一只掉泥塘里坏了,买了只新的。最近把坏狗也修好了,正琢磨上3d视频,苦于不懂技术,也没有 ...

一个正常,一个上下颠倒,两个左右并一起拍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2只黑狗,一只掉泥塘里坏了,买了只新的。最近把坏狗也修好了,正琢磨上3d视频,苦于不懂技术,也没有 ...

Gopro自己的剪辑软件(GoPro Studio 2.0)可以做3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2只黑狗,一只掉泥塘里坏了,买了只新的。最近把坏狗也修好了,正琢磨上3d视频,苦于不懂技术,也没有 ...

请问哪里能修狗

网友E(2013-12-08):
照相片,能不能不广 角

网友F(2014-01-17):
NARROW(普通)的成像质量是很糟糕啊!粗糙的很。是以质量的代价换来视角的效果。

网友G:
N模式的确图像质量不好,所以才要换镜头,用W模式。
LZ对不对啊?

网友H:
效果不佳

网友I:
论好人 我们想起了雷锋 虽然就没见过这淫 谈chary 我们都会说:好童鞋

网友J:
管他好不好用,折腾就要顶

网友K:
设为普通画质真没发看。

网友L:
我的黑狗3+ 怎么没有设置第三项就是关键的视角 NARROW(普通)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