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舵左右转不均衡

楼主(2013-10-14):
铁丝是回形针改的,除了圆盘也用过十字等,但都不如圆盘控制的好。虽然如此左右转仍然不均衡,请问怎么解决?

左满舵

回中

右满舵

网友:
这个角度太小了吧!

网友:
楼主把拉杆连接舵机圆盘的位置换一下,你这个位置不能保证舵机运动的角度是一致的,所以导致左右舵不均衡。

网友(2014-01-19):
在中立位置上舵面摇臂和舵机摇臂应当是平行的.

网友(2014-03-16):
舵机臂有没有在中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