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左右转不均衡怎么解决?

楼主(2013-10-14):
舵是用是原装结构,不想改了。

在这个基础上除了圆盘也用过十字等,但还是不如圆盘控制的好。

满舵左

回直

满舵右角度就比较小了。

网友:
舵臂短、舵臂回中时角度不对犯卡

网友:
使用可调节的舵机连杆
或者看看你这舵黑色部分和上面白色部分是否可以调节角度

网友:
用控来微调

网友:
遥控有个菜单叫END point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
舵机摇臂错一个齿,然后调节遥控器微调将舵摆正,搞定

网友:
连杆太短,互相不是中位有抵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