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问题,请问银狗3以及黑狗3到底差别在哪?

楼主(2013-10-14):
RT

网友A:
我回答你吧:
黑狗照片像素比黑狗多100万
黑狗有4K(即4096×2160的像素分辨率),它将是2K投影机和高清电视分辨率的4倍,银狗没有此功能
黑狗在1080P模式下能拍每秒60帧的画面,银狗只能拍30帧
黑狗外部配件比银狗多一个遥控和两个挂在架,光一个遥控售价500块左右。

网友:
就算用同数据的模式拍摄 也不一样,不能单有有多少分辨率。
黑狗3 用的是安霸A7 银是安A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