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50A电调飞了下来 烫得没法摸正常吗

楼主(2013-10-14):
KV3980.11T 121T就这种情况  飞了接近26个电   后来再取电的时候无意间碰到了电调2秒左右
手像被烫被打火机烫一样 不知道是否属于正常现象

网友:
把进角调低试试吧。

网友:
花牌500级用的的电机点调也比较热,比一般都烫,但没到烫手不能摸的地步。

网友:
显然不正常。电机温度高么?

网友:
对于花牌而言正常 对于电调而言不正常

网友:
额..我用45A的温度还好。。温温。。

网友:
我的花牌有点烫,两个电容也烫,不过用了很长时间没有什么问题,,相比某某牌子的40A的电调要好一点.

网友A:
电调发热烫手带来的问题就是:不能连续飞,否则会过热保护。
我还正打算买LX-50A呢,不知道这个用于6S会不会发热也那么严重呀?

网友:
我也用kv3980的电机,不过就是觉得转速高了(高的好像飞机要散了)!13T的齿不过好像不烫哎~我是好赢40A铂金!

网友:
调大齿轮间隙试试,大小齿太紧的话会导致电流增加

网友:
当然不正常

网友:
看看刹车有无关闭了

网友B:
对于450/6S绝对不正常

网友:
看你怎么飞,暴力还是悬停,以及当时的气温。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调发热烫手带来的问题就是:不能连续飞,否则会过热保护。
我还正打算买LX-50A呢,不知道这个用 ...

我原用花牌3980kv,LX-50A,外面温度30度以上,飛一电,3亇(3980kv,LX-50A0,电池)都燙手,自從改了6S花牌 1880kv后,
現在連續飛3亇电,温度還可接受,當然我改用10T(準備改480)的斜齒也有關係(原來11T),3000轉速度沒变,扭力加大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原用花牌3980kv,LX-50A,外面温度30度以上,飛一电,3亇(3980kv,LX-50A0,电池)都燙手,自從改了6S花牌 1880 ...

谢谢回复。
嗯,我这边只要出太阳,室外也都有30多度。
看来,3S电流大,电调不烫是不太可能的。
我也都改了6S,只要能连续飞,不烫手就行了。烫手的话心也在天上飞了,呵呵。
我觉得飞一个电就要歇歇气是比较难受的。对我这样的急性子来说。
花牌电机电池电调都不曾令我失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450/6S绝对不正常

貌似楼主是3s电机吧。3000多的kv值呢。

网友:
电机的KV是错的,(KV3680,左右)
齿比是错的 (12T或13T,150T)

所以电调发高烧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回复。
嗯,我这边只要出太阳,室外也都有30多度。
看来,3S电流大,电调不烫是不太可能的。

不要急着天上飞,先静下心来看看搭配。
错误的搭配,不要说花牌,就算是虫子也会烫手。
搭配好的方案 XXD的 50A就行。搭配好的方案555W的功率大部分转化成机械动力,搭配不好的方案555W的功率大部分转化成热。

螺旋桨的动力,讲究的是,机,桨,电的配合,并不是加高电压和提升电流的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对于450/6S绝对不正常

我同意你的意见,对6S而言电调有1100多W的功率。
但领导是否脚步过于匆忙?
匆忙到没看这是3S,更没研究齿比。
看来玩模型还是要有搞研究的性格比较合适,虽然我知道你不会同意。

楼主:
看大家说的 感觉 3980 难道要配10T的 就能解决这个发烫问题
我另一架有副翼的 电调也是50A 可电机是KV3860 11T 就没有出现这个发烫问题 2个电调的设置都是一样的
看来很有可能是搭配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大家说的 感觉 3980 难道要配10T的 就能解决这个发烫问题
我另一架有副翼的 电调也是50A 可电机是KV3860 ...

如果是斜齿121大齿的话,电机齿10T 就可以了。
如果是直齿150T 的话。11T-12T OK 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大家说的 感觉 3980 难道要配10T的 就能解决这个发烫问题
我另一架有副翼的 电调也是50A 可电机是KV3860 ...

如果是同一家厂的,同尺寸的电机比KV值才有意义。

不光要看齿比,还要看油门和实际螺距的曲线。

不知你用的是什么电调,XXD的?

如果是的话,50A电流的情况下是10多W左右的损耗,根本烫不起来。这么烫说明电流不止50A。

超过50A的电流说明电机过载,过载的电机一定会很热。

不精准的机械安装,不合理的齿比,不合理的油门和实际螺距的曲线是造成动力系统一条龙过载的主要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同意你的意见,对6S而言电调有1100多W的功率。
但领导是否脚步过于匆忙?
匆忙到没看这是3S,更没研究 ...

兄弟,很惭愧我不是领导 。倒不是看贴不仔细,而是我没玩过3S,我承认我是在灌水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兄弟,很惭愧我不是领导 。倒不是看贴不仔细,而是我没玩过3S,我承认我是在灌水

哦,是这样。那是我理解错了,因为你说话的语气像本国领导的。

但老大,用不着因为不是领导而惭愧。就如你说我的性格可当研究如何玩模型机构的领导,但我并没当上本国某研究如何玩模型机构的领导,我是否该去死?由于惭愧的原因。

当然,我可接受你的解释,因为:

1. 我的那个贴你花了两个小时,可想象你不会不仔细读这个贴。更何况谁都会有疏忽的时候,比如说齿比。

2. 如果我没记错,你的确把你的一个3S的电机卖给我了,从新旧程度看,你几乎应该没用过。如果你还能记起,我还谢过你。

我也承认我这个回复是在灌水,因为我的目标是当将官。

我们两都喜欢灌水,我们两都不是领导,更何况你卖了那么好的东西给我这么好的买家

起码,我们当不了将军,但将军的风度还是要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同一家厂的,同尺寸的电机比KV值才有意义。

不光要看齿比,还要看油门和实际螺距的曲线。

感谢 大哥的关注  我的机械方面 没有什么问题 对机械装配上面我比较精益求精
1、老款花牌50A  花牌KV3860 配11T  121T  450机子有副翼    连续上电飞   电调温的
2、新款花牌50A(可变电压那种) 花牌KV3980  配 11T 121T 450无副翼   连续上电   很烫              这个两个的配置  飞行习惯都一样
不知道是不是配合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哦,是这样。那是我理解错了,因为你说话的语气像本国领导的。

但老大,用不着因为不是领导而惭愧。就 ...

你是收非耐2221-6电机上海的周兄?真不好意思
哪个电机是收xmj兄亚拓450带的,我没飞过,据xmj兄说貌似也只是飞了20几个起落吧
你的哪个3S VS 6S帖子,以我的水平真是插不上话。模友玩机,从菜鸟到老鸟,机机经历无数次升级换代,很多时候就是凭感觉、心情或者别人的一句话,白花花的银子就花出去了。选3S还是6S只是其中一次很小的决择。我回贴时提到了“领导”,是因为我觉得部门主官的性格不能过于执着较真,否则这个团队不会有活力和创新。同时,也是想表达一层意思:这种个性比较容易吃亏,毕竟中国是个官本位的社会,除非自己做老板,否则只有不断向上爬才能对得起老婆孩子亲戚朋友,最后才是自己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收非耐2221-6电机上海的周兄?真不好意思
哪个电机是收xmj兄亚拓450带的,我没飞过,据xmj ...

cawp兄海量

实实在在地说,3S改6S有那么一点点得利,这个按公式算都算得出来,这个既不是创新也不是突破。

大家现在把6S看成神一样,而我只是想告诉大家这背后的真实故事。

下次cawp兄如果还有好东西一定要关照你老弟哦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 大哥的关注  我的机械方面 没有什么问题 对机械装配上面我比较精益求精
1、老款花牌50A  花牌KV38 ...
哦,原来是这样,LZ一直是想对我们说他的人品有问题,我们都瞎忙了。

我表示抱歉,并收回我说的。

LZ的人品问题我们大家很难帮的,起码我是帮不了LZ的人品问题。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原来是这样,LZ一直是想对我们说他的人品有问题,我们都瞎忙了。

我表示抱歉,并收回我说的。

朋友 什么意思呀 我怎么没看明白 我没说什么呀  就是问了一下 飞机的问题

网友:
3900kv121配10T应该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