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直升机浆叶转速需要这么高?能不能转的慢点?

楼主(2013-10-14):
为什么直升机浆叶转速需要这么高?能不能转的慢点

网友:
机子越大转速越低。450转速比较高,但是700因为大桨升力大,所以不需要很快的转速。

网友:
可以的,办法有几种:1)把螺距加大  2)多加几片桨叶 3)把桨叶加长 4)把重量减轻

网友:
是桨越大升力越大,反扭力也大。

网友A:
飞机越大转速越低,到了600级只有1800转左右,不到两千就很好飞了。真飞机只有几百转。飞机越大桨叶面积越大,在低转速下单位面积翼载荷就可以了。

网友:
机翼升力在攻角不变的情况下与速度的平方成正比,速度在允许的条件下肯定快点好啊

网友:
桨小靠转速来保证升力!

网友:
据说是大浆外边缘的线速度在0.5倍音速时效率最高

网友B:
假阳台侠在坏阳台侠名声?

网友:
一句话,追求陀螺效应带来的稳定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假阳台侠在坏阳台侠名声?

山寨,小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飞机越大转速越低,到了600级只有1800转左右,不到两千就很好飞了。真飞机只有几百转。飞机越大桨叶面积 ...

我的600要2000才好飞 难道是调的不好?求教。最好飞是2150左右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的600要2000才好飞 难道是调的不好?求教。最好飞是2150左右

我不飞3D的,估计不需要那么暴力吧。飞飞F3C2000以内我觉得还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不飞3D的,估计不需要那么暴力吧。飞飞F3C2000以内我觉得还不错

悬停航线的话1600就够了

网友:
转速快,稳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悬停航线的话1600就够了

1600估计会点头了,450级别的要过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