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外置BEC的接线方式--新人请入

楼主(2013-10-14):
最近发现有新模友问外置BEC的链接方法。我画了一份示意图,权当抛砖引玉,原理是一样的,可以推广到所有的外置BEC。
图片中是FUTABA SBUS系统、VBar陀螺仪、GS3030BEC为例。

简单来说,就是BEC输入端,接入到动力电池;输出端的红、黑线和电调信号线的最旁边浅色那条并成一个插头,把它当成一个常规的电调来使用来接线就行了。
以下是图片

网友:
感谢政委,感谢党和人民政府,让我们有这么好的条件可以飞行,不过应该把独立供电画上去。

网友:
非常感谢,小弟一直迷惑呢,

网友:
感谢LZ无私奉献,受教了

网友:
需要电调和BEC的稳压电路都是非隔离式的。否则需要低压端共地。
市面上貌似都是非隔离式的吧?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我觉得,电调信号线的地与BEC的地要连接起来,这样的抗干扰性好些。。。

网友A:
这是不支持高压舵机的电调使用外置BEC用高压舵机的方法对吧。。。

网友:
电调就只有一根线接进去都可以形成回流吗?

网友:
不错,这样简单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不支持高压舵机的电调使用外置BEC用高压舵机的方法对吧。。。

高低压不一定。用外置BEC无外乎一是为了高电压,二是为了大电流。
有些电调没有高压BEC,又或者电流不够大。就需要外置BEC了。
此贴只是抛砖引玉,为了给新入魔的朋友提供一个更直观的接线方式罢了。

网友B:
看了好迷糊,
难道不是直接把BEC的输出线插接收么,
我是直接把BEC插接收机的空余通道了,电调本身不带BEC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好迷糊,
难道不是直接把BEC的输出线插接收么,
我是直接把BEC插接收机的空余通道了,电调本身不带BE ...

一楼的文字表述中,有一个前提滴。。
是用futaba的单线功能,陀螺仪为vbar,和外置BEC。123号和RD位置都有4颗舵机了。RX C是信号线,RX A是定速,不通电的。所以只有RX B可用了。

网友:
支持政委讲课。。帮顶!!

网友:
此贴必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不支持高压舵机的电调使用外置BEC用高压舵机的方法对吧。。。

还可以支持没BEC的电调用BEC。。,典型的没BEC的就是YGE 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好迷糊,
难道不是直接把BEC的输出线插接收么,
我是直接把BEC插接收机的空余通道了,电调本身不带BE ...

你的方法也是可行的,只是需要接收机有空余的插孔,如果是S-BUS的接收机,也就是用S-BUS一根线给V8提供电源了,这一根线要负责所有舵机的电流负荷,直接插在V8上似乎更好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低压不一定。用外置BEC无外乎一是为了高电压,二是为了大电流。
有些电调没有高压BEC,又或者电流不够 ...

谢谢这个对我真有用的。

楼主:
感谢各位的关注,政委班门弄斧了

网友:
其实这里还需要讨论一个问题,那就是舵机线端子的最大电流的承受能力,据我所知舵机端子(就是插头)和电池平衡线端子结构几乎是一样的,理论上最大承受电流是3A(持续),不管你使用多大的BEC,多牛X的BEC,多牛X的线,最后都是要用过端子(插头)接入V8或者接收机上,导致端子成为阻碍大电流的最大瓶颈,长期大电流通过,会导致端子温度升高、氧化,电阻增加,最后结果就是烧毁,导致断电故障(平衡头充电器最大不超过5A充电就是这个道理,BC168用8A充电的时候端子发烫得厉害最后烧掉)。所以建议使用双端子接入V8供电,保证端子的可靠性。。。。最好接收机接一个,V8上也接一个,或者V8上直接接两个供电端子,miniV8插口有限无法做到,银V8有多余的供电接口,可以提供两个供电端子。。。确保供电安全。。

楼主:
所以说,我们推荐使用大VBAR。哈哈

网友:
直接并联不行吗,电调bec也要,***bec也要,把两根红黑线并联,不知道行不行啊,瞎说。

楼主:
没试过。。。估计不行。回压烧掉

网友(2013-11-27):
2S 直供的话 线要自己做吗

网友:
我直接去掉红线,然后插入接收机可以吧?或者插入RXA

网友:
这样不就可以保留地线了吗

网友:
电调的黑线最好也连接,信号线要有个对地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