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50能挂狗思吗?

楼主(2013-10-14):
各位大神,小弟要一架F550和一个黑狗3,想入一个云台,不知道精灵用的狗思能挂吗?不能挂的话别家的云台那个好用一点,请各位有经验的大神多指教。

网友:
直接入狗思,可以支持

网友:
F450可以挂的!!

网友:
可以挂的

楼主:
F450可以挂的!!
F450好挂 ,但F550的底板设计没有伸出来的那块,不太好挂。还有狗思怎么比别的狗台贵那么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F450好挂 ,但F550的底板设计没有伸出来的那块,不太好挂。还有狗思怎么比别的狗台贵那么多啊?

F550能挂,而且有配套的脚架。详见官网!狗思用的电机贵

网友:
必须能挂啊~~~

网友:

这个帖子解释的很清楚。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1067&extra=page%3D1

网友:
精靈都行掛了f550當然更沒問題了?六軸負重更大

网友:
我的F550挂的狗思云台,很不错,建议一步到位,避免挂其他狗台接线等兼容性问题。毕竟是天上飞的,效率重要,虽然有点小贵,效果刚刚滴。

楼主:
我的F550挂的狗思云台
550挂狗思需要别的什么东西吗?您平常飞的时候用的什么电池?

网友:
必须可以挂 而且很兼容F550

网友(2014-01-20):
引用 楼主:
550挂狗思需要别的什么东西吗?您平常飞的时候用的什么电池?

请问你买了吗?我也想弄F550+H32D,不过大疆客服貌似说F550底板没有孔来挂H32D,所以比较纠结。。。

楼主:
请问你买了吗?我也想弄F550+H32D,不过大疆客服貌似说F550底板没有孔来挂H32D,所以比较纠结。。。
没有,不过都 是大疆的东西,应该是有办法的,顶多打两个孔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