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c机型选择,特来请教

楼主(2013-10-14):
再此想咨询壹下论坛的专家叫兽们,现在价格不错的f3c机型好像只有亚拓f3c v3,问题来了,如果用700dfc改f3c旋翼头飞行体验和f3c版差别大吗,舵机直推是不是不太适合f3c啊
谢谢!!!

网友:
据说明年F3C的比赛都可以使用三轴陀螺了,那还改什么啊,直接DFC飞就行了

网友A:
DFC静态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DFC静态不行

看来三轴还是无法取代副翼啊

网友B:
楼主可以买普通的3D 90机型,平时飞3C动作啊,还能玩3D多好; 相信我,虽然有3轴,但是对于咱们普通模友依然非常难飞好。

要是正经玩,不如买台高端的3C机吧

网友:
请问谁知道F3C英文的全拼是什么?只是一种飞行风格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买普通的3D 90机型,平时飞3C动作啊,还能玩3D多好; 相信我,虽然有3轴,但是对于咱们普通模友 ...

谢谢您的建议,现在价格上能接受的也就700f3c v3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买普通的3D 90机型,平时飞3C动作啊,还能玩3D多好; 相信我,虽然有3轴,但是对于咱们普通模友 ...

什么是3c'f3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