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s升级4s电问题

楼主(2013-10-14):
问大家一个问题,四轴原用3s电,升级4s后需要设置每个电调吗?还是自适应的?电调是好赢飞腾30A,谢谢了~

网友A:
不用设置的,直接用

网友B:
还是校准一下保险,不差这点时间吧

网友C:
不用校准备,直接用

网友D:
直接用噻。。。

网友E:
油门行程是电调记录的。又不是电机。不用重复校正

网友F:
本人换遥控器都没校正,直接就飞了!

网友G:
直接飞,炸了再从新较电调

网友G:
LZ应该把你用的什么控说一下,有些控要设电压报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