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11尾电机失控

楼主(2013-10-14):
推油们尾电机就达到最高转速,求解决,具体情况看以下视频。

网友A:
基本上是陀螺仪坏了

还有你那个视频。真蛋疼。我是没法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是陀螺仪坏了

还有你那个视频。真蛋疼。我是没法看到

陀螺仪坏了只能换主板了是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陀螺仪坏了只能换主板了是么?

有换过陀螺仪的先例。
你够强悍也可以自己换。

首先你要找到合适的陀螺仪。别问我,我不知道哪有

其次 你要有足够的焊工功底。

换新主板最省事呵呵。旧的可以做固定翼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换过陀螺仪的先例。
你够强悍也可以自己换。

哦,谢谢你的回答,非常有帮助。

楼主:
有时候正常,有时候打转,是不是哪个原件松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时候正常,有时候打转,是不是哪个原件松

那就是陀螺仪坏了。别犹豫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时候正常,有时候打转,是不是哪个原件松

zx00xz兄:

可能是陀螺仪炸机至虚焊了。

试用25W较低温电烙铁在主板上补焊,
小心不要热坏旁边零件便行。

搞不定才换主板、或买二手机拆换主板。
最好还是升级一套FBL80小六通。

陈伯

楼主:
引用 网友B:
zx00xz兄:

可能是陀螺仪炸机至虚焊了。

感谢陈伯,收了个二手机机,原机扔一边当配件,主板上的陀螺仪实在找不带焊点在哪里,而且不确定911到的那个银白色的小方块到底是不是陀螺仪。
还有就是二手机机的电池不行了,两个机机的T插不同,我把原机的T插换到二手机机上,对频之后推油门稍微大一点就会从新对频,很轻微的推油门才能正常旋转。但是舵机正常,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换板子吧 都集成在板子上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陈伯,收了个二手机机,原机扔一边当配件,主板上的陀螺仪实在找不带焊点在哪里,而且不确定911到的那 ...

zx00xz兄:

(1)  V911主板前方下部 中 位 一颗银色圆角长方形就是陀螺仪。
      可在背后补焊。

(2)  掉电重新对频:
      (a)  接驳位接触不良、焊接点虚焊、插头插座有虚位...查检。
      (b)  电池老化了,放电率过低,换新电试试。

陈伯

楼主:
引用 网友B:
zx00xz兄:

(1)  V911主板前方下部 中 位 一颗银色圆角长方形就是陀螺仪。

您好陈伯,您真厉害,按照你说的方法都解决了

网友:
先学习一下, 以后可能我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911我也有一部,这个东西很便宜,万一坏主要部件,直接换一部新的算了,不值得修。

网友(2014-07-12):
路过帮顶了,虽然我不玩911

网友:
要设置油门行程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