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4010充电器用什么并充板

楼主(2013-10-14):
请教高手4010
充电器
用什么并充板,谢谢。

网友A:
70、80元左右的就差不多了,并充板我不常用,主要是用来充四块完全一样的3S 2200电池(图传接收以及屏幕供电)
其他动力电池,一律不用并充板。

楼主:
楼上等于没说什么你说的淘宝太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楼上等于没说什么你说的淘宝太多了
LS说的没错啊!淘宝上卖70-80块的并充板就oK了,那种30多的别买线材太差了20A充电导线就发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