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性价比高的舵机

楼主(2013-10-14):
本人初入魔,菜鸟一枚,求高人推荐几款性价比高的舵机,最好有参数,价格,还有哪里可买到,先谢谢了。
看来我问的问题是简单粗暴了,补一下,本人要飞的是固定翼飞机,有人说尼龙齿的好,有人说金属的好,不知所措。

网友A:
要塑料还是金属的?9克还是标准的?模拟还是数码的?车用还是灰机用的?锁尾还是斜盘的?方向还是油门用的?10车还是8车的?空心杯的还是铁芯的?高压还是低压的?国产还是进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塑料还是金属的?9克还是标准的?模拟还是数码的?车用还是灰机用的?锁尾还是斜盘的?方向还是油门用的? ...

人家一个问题,你问得人家气都不能出了,

网友:
沙发说得很正确,那么多个规格,至少你要先说你飞什么机先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塑料还是金属的?9克还是标准的?模拟还是数码的?车用还是灰机用的?锁尾还是斜盘的?方向还是油门用的? ...

谢谢你的问题,
要塑料还是金属的?
你觉哪种好,可靠,耐用,就帮我推个,如果知道哪有买就更好了。
9克还是标准的?方向还是油门用的?车用还是灰机用的?10车还是8车的?空心杯的还是铁芯的?高压还是低压的?
我要飞的是电控固定翼,在可靠的前提下当然是越轻越好,主是用来控制方向和升降,电压是5V的吧,
模拟还是数码的?锁尾还是斜盘的?
至模拟还是数码的,都说了我菜鸟一个,你帮我讲解一下吧,这可能跟用的控有关对吧。
国产还是进口的?
都推荐几个吧
多谢

网友B:
辉盛9克舵机(蓝色塑料),9元一个,性价比极高,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辉盛9克舵机(蓝色塑料),9元一个,性价比极高,买吧

多谢,知道塑料齿的寿命吗

网友:
同意楼上的,飞机我们不知道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知道塑料齿的寿命吗

这种东西,根本没必要看寿命,9元,一碗面条都买不下来,小飞机没问题

网友:
小电动固定翼用塑料齿9克舵机就可以了,大尺寸油机要用标准舵机,塑料齿和金属齿都不重要。

网友:
你买飞机花了多少钱,那么你就在舵机上投资多少钱。如果你要说你买飞机的钱就是一张KT板,那你就找最便宜,成交最多的舵机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C:
我都是一次买100个回来,慢慢用

网友:
银燕的舵机也属于性价比高的舵机,你可以看看~

网友:
路过的,加分走人!!!!

网友:
还是以用途为主,先考虑重量和寿命的需求,再考虑性价比,要是新手飞jt就sg90吧

网友D:
9元一个的辉盛建议别买,有的会有中位漂移,飞着飞着舵就偏了,很危险的!还是买银燕EMAX的8G舵机吧,多一点点价格,或东西正,不用太担心!

楼主(2014-01-14):
引用 网友D:
9元一个的辉盛建议别买,有的会有中位漂移,飞着飞着舵就偏了,很危险的!还是买银燕EMAX的8G舵机吧,多一 ...

我就喜欢同等级的可靠性高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一次买100个回来,慢慢用

土豪啊。你都买什么品牌的,金属的吗?数字的还是模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