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首飞首炸,连炸3次,好惨。。。。速来围观!!

楼主(2013-10-14):
这是之前发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3264
由于时间问题,一直没有去飞,设备什么的都装好了,
做飞机的时候尾巴重了,,用两块3S 2200的电池都压不住,索性,自己买了6块5000的电芯,其中有两块不行,已经发走换了,
自己组的3S电,5000的电池就是沉啊。。。上飞机,试 了试,差不多,就是重量有点超了,,,,

第一次没拉起来,,小炸,没事,第二次,飞起来后,飞机一直向右偏,第一次飞这么大的飞机,紧张。炸了,机翼连接处有点小坏,机头开裂,,拿胶带粘了粘后,继续,,第三次终于飞起来了,飞机还是一直向右边偏,由于我的右边是教堂,赶上正好赶上星期天,人家做礼拜呢,真如果炸到那里,后果呀。。果断向左打副翼,于是悲剧了,。。。整机报废,,,,
后来参考前辈们的帖子,说天行者的T尾容易螺旋。。正在计划做入魔来的第三架飞机,还是天行者,这次要用轻木做机身骨架,要不KT板太不耐炸了,顺便改成倒T尾。。

视频正在上传中·······!!

网友:
牛人,天行者都可以炸

网友:
我第一架上天的飞机就是天行者、

网友A:
做那么好看,炸了挺可惜的!

网友B:
哈哈,楼主我也和你一样,KT天行者,首飞重心没注意调整,尾巴太重,连扔3次摔3次。机架都是1*1铝合金管加固,几乎无损,就是副翼和水平尾翼的舵机臂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那么好看,炸了挺可惜的!

其实还可以做的更好看一点,第一次做天行者,没经验,我正筹划我的第二架了,改成倒T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楼主我也和你一样,KT天行者,首飞重心没注意调整,尾巴太重,连扔3次摔3次。机架都是1*1铝合金管加固 ...

呵呵,,我是越炸劲头越大。。。失败耐成功他娘。。。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还可以做的更好看一点,第一次做天行者,没经验,我正筹划我的第二架了,改成倒T尾的。。。

很佩服你的手工!

网友:
怎么没炸图片!?

网友:
飞机右倾是因为螺旋桨反扭造成的 其实后推机没有想象的那么好飞  尤其是尾翼强度不够  螺旋桨吹出的风会使尾翼颤动 飞机不好控制  楼主可以参考敏定小小鸟和有道家的熊猫机

网友:
請問樓主沒加動力   空機配好重量  有在草地上試丟看看滑翔姿態
如果前重不足 改機頭伸長 不加重可能好飛些   2200mah +fpv 設備   右傾 可以左翼尾端加幾個一塊錢讓他平飛再調電機角度

网友:
坐等视频

网友:
“视频正在上传中·······!!”
慢慢传,不急。